我这个lcd12864液晶屏正常吗?

楼主:
第一次使用lcd12864(无字库),这是背部图。我看和别人的不太一样,别人有电位器或可调电阻来调节对比度,我这个是正常不,还需要买其他电位器或电阻什么的吗?

网友A(2020-05-06):
可以不买任何东东,引脚定义已印刷非常清晰,如果不懂就看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买任何东东,引脚定义已印刷非常清晰,如果不懂就看书。

那如何调节屏幕的对比度呢,网上买的这个,没书啊

网友C:
调节对比度参考一下这样连接

网友D:
你这个一样的呀,电位器加在地、V0、VOUT上就是调节对比度了

网友E:
调节对比度的电位器在板子上,要么是自己做的板,要么是开发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一样的呀,电位器加在地、V0、VOUT上就是调节对比度了

我再买个电位器焊上就可以了 是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如何调节屏幕的对比度呢,网上买的这个,没书啊

看一下他用那个驱动,代码也可以调节对比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一样的呀,电位器加在地、V0、VOUT上就是调节对比度了

买个电位器焊到RV1那里 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