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引脚图怎么在ST7735R上对应?请大家帮忙

楼主(2020-05-06):
                             请问一下,这几个引脚图怎么在ST7735R上对应

网友A:
BKA、BLK是LED背光,自己接MCU。
NC后CS对CS
ST是上方的R相关,成RST接ST7535R的RST
RS---RS
WR---WR/D/C
D7---D7
...

网友B:
最左边K A是背光,不属于st77,厂家自己加的,接下去时
GND
VDD
NC(悬空不管
) NC(悬空不管)
CS
SCL
RES
WR
RD
D7-D0
ND(我也不知道是啥)
BGG(我也不知道是啥)要看厂家资料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BKA、BLK是LED背光,自己接MCU。
NC后CS对CS
ST是上方的R相关,成RST接ST7535R的RST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左边K A是背光,不属于st77,厂家自己加的,接下去时
GND
VDD

谢谢您,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