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OLED仿真 芯片SSD1306

楼主(2020-05-06):
用的是7Pin的OLED,就那个宝买的那种。用的是不是中景园的程序我就不知道了。芯片应该是用SSD1306,但是用仿真里面的SSD1306总是不对。我随便试了试SSD1308到时对了!

#include "xianshispi.h"
#include "oledfont.h"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a;
        while(ms)
        {
                a=1800;
                while(a--);
                ms--;
        }
        return;
}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cmd)                                           //写数据 或 指令
{                                                   //        数据                          指令
        unsigned char i;
        if(cmd) {OLED_DC(1);}
        else  {OLED_DC(0);        }
        OLED_CS(0);
        for(i=0;i<8;i++)
        {
                OLED_SCL(0);
                if(dat&0x80)
                        {
                   OLED_SDIN(1);
                        }
                else
                OLED_SDIN(0);
                OLED_SCL(1);
                dat<<=1;
        }
        OLED_CS(1);
        OLED_DC(1);
}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定位 —(轴)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0x01,OLED_CMD);
}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void OLED_Clear(void)                                                                                                    //清屏(全)
{
        unsigned char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OLED_WR_Byte (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for(n=0;n<128;n++)OLED_WR_Byte(0x00,OLED_DATA);
        }
}
void OLED_Clear2(void)                                                                                                   //清屏(一般)
{
        unsigned char i,n;
        for(i=0;i<2;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OLED_WR_Byte (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for(n=0;n<128;n++)OLED_WR_Byte(0xff,OLED_DATA);
        }
}
void OLED_Show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chr)                          //字符取反  (背景和数据)
{
        unsigned int c=0,i=0;
        c=chr-' ';
        if(x>Max_Column-1){x=0;y=y+2;}
        if(SIZE==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1);
                for(i=0;i<6;i++)
                {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
void OLED_ShowChar111(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chr)                          //字符取反  (背景和数据)
{
        unsigned int c=0,i=0;
        c=chr-' ';
        if(x>Max_Column-1){x=0;y=y+2;}
        if(SIZE==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1);
                for(i=0;i<6;i++)
                {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
unsigned int oled_pow(unsigned char m,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int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void OLED_ShowNum(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num,unsigned char len,unsigned char size)
{
        unsigned char t,temp;
        unsigned char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t,y,' ');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t,y,temp+'0');
        }
}
//????????
void OLED_Show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hr,unsigned char no)                   //显示字符串
{
        unsigned int j=0;
        while (chr[j]!='\0')
        {
                        if(no)
                        {OLED_ShowChar(x,y,chr[j]);}
                        else{OLED_ShowChar111(x,y,chr[j]);}

                x+=8;
                if(x>120){x=0;y+=2;}
                j++;
        }
}
void OLED_ShowCHines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z,unsigned char no1)                          //显示中文
{
        unsigned char t,i,adder=0;
        while(*z != '\0')
        {
                for(t=0;t<20;t++)
                {
                        if(Hzk[t].hzk_2[0]==*z && Hzk[t].hzk_2[1]==*(z+1))
                        {
                                if(no1 == 1)
                                {
                                        OLED_Set_Pos(x,y);                for(i=0;i<16;i++){OLED_WR_Byte(Hzk[t].hzk_32[i],OLED_DATA);adder+=1;}
                                        OLED_Set_Pos(x,y+1);        for(i=0;i<16;i++){OLED_WR_Byte(Hzk[t].hzk_32[i+16],OLED_DATA);adder+=1;}
                                }
                                else{
                                        OLED_Set_Pos(x,y);                for(i=0;i<16;i++){OLED_WR_Byte(~Hzk[t].hzk_32[i],OLED_DATA);adder+=1;}
                                        OLED_Set_Pos(x,y+1);        for(i=0;i<16;i++){OLED_WR_Byte(~Hzk[t].hzk_32[i+16],OLED_DATA);adder+=1;}
                                }
                        }
                }
                x+=16;
                z+=2;
        }
}
//void OLED_ShowCHinese1(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z,unsigned char no)
//{
//        unsigned char t,i,adder=0;
//        for(i=0;i<z;i++)
//        {
//
//                        OLED_Set_Pos(x+i*16,y);                for(t=0;t<16;t++){OLED_WR_Byte(Hzk1[2*no+i*2][t],OLED_DATA);adder+=1;}
//                        OLED_Set_Pos(x+i*16,y+1);        for(t=0;t<16;t++){OLED_WR_Byte(Hzk1[2*no+i*2+1][t],OLED_DATA);adder+=1;}
//        }
//}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p)                //显示图片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y<y1;y++)
        {
                OLED_Set_Pos(x0,y);
                    for(x=x0;x<x1;x++)
            {
                    OLED_WR_Byte(*p++,OLED_DATA);
            }
        }
}
void OLED_Init(void)
{
  delay_ms(1);
  OLED_RST(1);
        delay_ms(1);
        OLED_RST(0);
        delay_ms(1);
        OLED_RST(1);
        delay_ms(1);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

网友A:
请问,如何显示字库里第二个字?

网友B:
还不错,试试看

网友A:
例程不错,通过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何显示字库里第二个字?

啥意思啊,显示中文的话直接输入要显示的中文字就行了,这个看程序怎么设置

网友C:
楼主你的proteus用的是什么版本的啊 我这边打不开

网友D:
楼主能把完整的proteus原理图分享出来吗?

楼主(2020-07-03):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proteus用的是什么版本的啊 我这边打不开

用的是8.7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把完整的proteus原理图分享出来吗?

protues就只有显示的,其他的就没有了,我发的就是完整的

网友E:
例程不错,通过调试,感谢楼主

网友F(2020-10-10):
很好学习了,有没有IIC的驱动

网友G(2020-11-28):
谢谢楼主,终于成功了

网友H(2021-01-03):
谢谢,感谢解决了我的难题

网友I:
1306    UG-2864HSWEG01 SPI  可以运行的并且没有警告提示
你是否选错了模型!

网友I:
[SSD1306] Reset of Controller. [LCD1_U1_U1]

网友I:
SSD1306   spi接口OLED

网友J(2021-03-10):
引用 网友I:
SSD1306   spi接口OLED

请问SSD1306的4针IIC接口oled,用proteus仿真怎么接线?(主控是STM32f103c8t6,我用中景园的IIC程序无法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SSD1306   spi接口OLED

我也不清楚,我用这个的时候没成功,反倒是用我贴出的那个成功了,可能是我软件问题把

网友K(2021-04-26):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清楚,我用这个的时候没成功,反倒是用我贴出的那个成功了,可能是我软件问题把

楼主 这个实际电路接1306的是可以用的吧?  我供电5V会有问题吗,超过3.3V了

网友L(2021-11-08):
引用 网友I:
SSD1306   spi接口OLED

请问 P10-P14各脚与SPI的 SCK、SDO、SDI、CS 是怎样对应的呢?谢谢!

网友M(2022-04-26):
谢谢提供的例程,我用atmega8仿真成功

网友N(2024-03-21):
例程写的太好啦,借鉴一下大佬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