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血压计设计原理的两个问题

楼主:
1.袖带自动充气,到一定压力(比收缩压高30-50mmHg),此时收缩压都是未知的,血压计是如何判断当前给的压力的?

2.收缩压=0.45*峰值,舒张压=0.75*峰值,这里是反了吧?收缩压更大才对

原理是否可以简单归纳为:血流通过血管产生震荡波,压力作用于袖带,袖带把压力传递给压力传感器,传感器感知压力,然后得到一个波动的峰值,根据峰值就可以推算出血压值?

网友A(2020-05-09):
我也是正在做电子血压计。收缩压=0.45*峰值,舒张压=0.75*峰值,这个是没有错的。这里的峰值是脉搏波的峰值,也就是袖带放气过程中脉搏跳动引起的一系列微小波动。而在放气过程中,压力时一直下降的。可以参考示波法这个图

网友B:
你说的就是示波法原理的血压计,还有柯氏音法,脉搏波法,阵面压力检测法等。收缩压比舒张压大是肯定的,袖带就是一个气囊,通过泵充气,电子阀放气,连接有一个气压传感器。有加压测量,也有降压测量。那个换算本质是个统计学方法,所以出现很多人说测得血压偏差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就是示波法原理的血压计,还有柯氏音法,脉搏波法,阵面压力检测法等。收缩压比舒张压大是肯定的,袖 ...

你好,你知道血压计的气泵如何驱动吗?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

网友C:
学到了很多有关血压测量的知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正在做电子血压计。收缩压=0.45*峰值,舒张压=0.75*峰值,这个是没有错的。这里的峰值是脉搏波的峰值 ...

90mmHg<收缩压<140mmHg、60mmHg<舒张压<90mmHg          如果是收缩压=0.45*峰值,舒张压=0.75*峰值   那不就是舒张压更大了吗?还是说峰值是两个不同的峰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知道血压计的气泵如何驱动吗?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

有专门的驱动芯片啊   这个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