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在单片机开发板上是正常的 用proteus仿真只显示黑色方块呢?

楼主(2020-05-06):
以下是原代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LCD1602_DB P0

sbit LCD1602_RS = P2^0;
sbit LCD1602_RW = P2^1;
sbit LCD1602_E = P2^2;

bit flag500ms = 0;                                                 //500毫秒标志

unsigned char T0RH = 0;
unsigned char T0RL = 0;

unsigned char code str1[] = "DA  JIA  HAO.";
unsigned char code str2[] = "Let's move...";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len);
void configT0(unsigned int ms);
void InitLcd1602();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index = 0;

        unsigned char pdata bufMove1[16 + sizeof(str1) + 16];                //字符缓冲区
        unsigned char pdata bufMove2[16 + sizeof(str2) + 16];

        EA = 1;

        InitLcd1602();
        configT0(2);

        for(i = 0; i < 16; i++)                                                                                 //字符缓冲区前15字符赋初值
        {
                bufMove1[i] = ' ';
                bufMove2[i] = ' ';
        }
        for(i = 0; i < (sizeof(str1) - 1); i++)                                                //字符缓冲区中间15字符赋初值
        {
                bufMove1[16+i] = str1[i];
                bufMove2[16+i] = str2[i];
        }
        for(i = (16 + sizeof(str1) - 1); i < sizeof(bufMove1); i++)         //字符缓冲区后15字符赋初值
        {
                bufMove1[i] = ' ';
                bufMove2[i] = ' ';
        }

        while(1)
        {
                if(flag500ms)                                                                                          //到达500毫秒刷新一次
                {
                        flag500ms = 0;

                        LcdShowStr(0, 0, bufMove1 + index, 16);
                        LcdShowStr(0, 1, bufMove2 + index, 16);

                        index++;

                        if(index >= (16 + sizeof(str1) - 1))
                        {
                                index = 0;
                        }
                }
        }
}

void configT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int tmp;

        tmp = 12000000 / 12;
        tmp = (tmp * ms) / 1000;
        tmp = 65536 - tmp + 12;

        T0RH = (unsigned char)(tmp >> 8);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TMOD |= 0X01;
        TH0 = T0RH;
        TL0 = T0RL;
        ET0 = 1;
        TR0 = 1;
}

void LcdWaiReady()                           //读指令
{
        unsigned char sta;
        LCD1602_E = 0;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 = 1;
                sta = LCD1602_DB;
                LCD1602_E = 0;
        }
        while(sta & 0x80);
}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写指令
{
        LcdWaiReady();
        LCD1602_E = 0;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void Lcd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写数据
{
        LcdWaiReady();
        LCD1602_E = 0;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

        if(y == 0)
        {
                addr = 0x00 + x;
        }
        else
        {
                addr = 0x40 + x;
        }
        LcdWriteCMD(addr | 0x80);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len)
{
        LcdSetCursor(x, y);

        while(len--)
        {
                LcdWriteDat(*str++);
        }
}

void InitLcd1602()
{
        LcdWriteCMD(0x38);
        LcdWriteCMD(0x0C);
        LcdWriteCMD(0x06);
        LcdWriteCMD(0x01);
}

void interrupt_T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500ms = 0;

        TH0 = T0RH;
        TL0 = T0RL;

        time500ms++;

        if(time500ms >= 250)
        {
                time500ms = 0;
                flag500ms = 1;
        }
}

以下是原代码与仿真文件:

网友A:
可能是对比度调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对比度调整的问题

已经调过了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B:
仿真里又不用调什么对比度,哪怕是把仿真里lcd的电源去掉它就不影响。

简单测试了一下,你代码里的LcdWriteCMD()、LcdWriteDat()、LcdShowStr()这几个函数都OK的,可以在指定位置正确显示内容。所以,问题肯定就是出在你操作滚动缓冲区的部分上。

网友C:
t调调
对比度

网友D:
问题是添加了波形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里又不用调什么对比度,哪怕是把仿真里lcd的电源去掉它就不影响。

简单测试了一下,你代码里的LcdWr ...

我在开发板上测试是没问题的,用仿真软件测试就是不行

网友E(2020-09-15):
把你的定义bufMove数组的pdata去掉,pdata是单片机片外RAM,仿真时候没有外部RAM,访问的是不存在的地址空间,显示就是黑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