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大佬会写按键控制多路舵机的程序吗,单片机小白求指点

楼主(2020-05-06):
我用按键控制一个舵机程序没问题,但是控制6路舵机程序就错的一塌糊涂,我都不好意思发出来了,有大佬能给个指点或者给个按键控制多路舵机程序的例子吗,感谢各位了

网友A:
用的什么单片机?一个按键控制六个舵机?还是六个按键分别控制一个舵机?

网友B:
怎么控制说清楚,一个按键统一控制6个按键么?然后是什么舵机?PWM控制的,总线控制的还是什么的

网友C:
先说清楚板子的型号什么的呀,还有具体情况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