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大佬能给看看我这单片机热电偶测温程序哪里有问题吗?

楼主(2020-05-06):
这是个52单片机热电偶测温的程序,通过MAX6675转换温度数据的。
写到Proteus仿真里面数码管就从由往左闪烁,不能稳定显示,然后读的数据也不对。求大佬帮忙看看是程序哪里有问题吗 万分感谢!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0;   //数码管段选
sbit wei=P2^1;    //数码管位选
sbit S0=P1^0;    //MAX6675位定义
sbit SCK=P1^1;  //
sbit CS=P1^2;   //
sbit beep=P1^3;  //蜂鸣器位定义
sbit Work=P1^4;  //工作LED灯位定义
uint Re_Convert (void);    //热电偶温度转换
void Disp_temp();           //数码管显示
void Baojing();              //蜂鸣器报警
void delay(uchar);    ///延时
uint P_Temp;
uint wendu,t1;
uint ge,shi,bai,qian;
uchar code tab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7f};
uchar code tab2[]={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beep=0;
  while(1)
  {
  Disp_temp();
  delay(500);
  Baojing();
  P_Temp=0;
  }
}

void delay(uchar t)   //延时函数
{
uchar x;
uchar y;
for(x=0;x<t;x++)
for(y=0;y<110;y++);
}

uint Re_Convert()    //热电偶温度读取
{
  uchar i;
  unsigned long P_Temp2;
  CS=1;       //MAX6675温度转换
  delay(10);    //
  CS=0;       //MAX6675使能
  delay(1);
  SCK=1;    //
  P_Temp2=0;

  for(i=0;i<16;i++)
  {
  SCK =0;    //拉低电平 给一个时钟信号
  P_Temp2=P_Temp2<<1;
  if(S0==1)
   P_Temp2|=0x0001;
  else
   P_Temp2&=0xffff;
  SCK=1;
  delay(10);
}
  CS =1;
  return(P_Temp2);
}
void Baojing(void)   //报警函数
{
  if(t1<=100&&t1>=400)   //温度小于100大于400报警
  {
   delay(20);
   beep=1;
  }
}
void Disp_temp()   //显示函数
{

  P_Temp=Re_Convert();
  P_Temp=P_Temp<<1;
  P_Temp=P_Temp>>4;
  t1=P_Temp/4;//P_Temp =(1024*P_Temp)/4096

t1=t1*10;
ge=t1%10;
t1=t1/10;
shi=t1%10;
t1=t1/10;
bai=t1%10;
qian=t1/10;

P0=tab1[ge];
dula=1;
dula=0;
P0=0x08;
wei=1;
wei=0;
delay(10);

P0=tab2[shi];
dula=1;
dula=0;
P0=0x04;
wei=1;
wei=0;
delay(10);

P0=tab1[bai];
dula=1;
dula=0;
P0=0x02; //0000 0010
  wei=1;
wei=0;
delay(10);

  P0=tab1[qian];
  dula=1;
dula=0;
P0=0x01;
  wei=1;
wei=0;
delay(10);
}

网友A:
主要是显示程序有毛病,扫描周期太长,也没有消隐。改这样试试。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0;   //数码管段选
sbit wei=P2^1;    //数码管位选
sbit SO=P1^0;    //MAX6675位定义
sbit SCK=P1^1;  //
sbit CS=P1^2;   //
sbit beep=P1^3;  //蜂鸣器位定义
sbit Work=P1^4;  //工作LED灯位定义
uint Re_Convert (void);    //热电偶温度转换
void Disp_temp();           //数码管显示
void Baojing();              //蜂鸣器报警
void delay(uchar);    ///延时
uint P_Temp;
uint wendu,t1;
uint ge,shi,bai,qian;
uchar code tab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7f};//段码
uchar code tab2[]={0x08,0x04,0x02,0x01};//位码
uchar tab3[4];//显示缓存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beep=0;
        while(1)
        {
                Disp_temp();
                Baojing();
                P_Temp=0;
        }
}

void delay(uchar t)   //延时函数
{
uchar x;
uchar y;
for(x=0;x<t;x++)
for(y=0;y<110;y++);
}

uint Re_Convert()    //热电偶温度读取
{
        uchar i;
        unsigned long P_Temp2;
        CS=1;       //MAX6675温度转换
        _nop_();    //_nop_();
        CS=0;       //MAX6675使能
        _nop_();
        SCK=1;    //
        P_Temp2=0;

        for(i=0;i<16;i++)
        {
                SCK =0;    //拉低电平 给一个时钟信号
                P_Temp2=P_Temp2<<1;
                if(SO==1)
                        P_Temp2|=0x0001;
                else
                        P_Temp2&=0xffff;
                SCK=1;
                _nop_();
        }
        CS =1;
        return(P_Temp2);
}
void Baojing(void)   //报警函数
{
  if(t1<=100&&t1>=400)   //温度小于100大于400报警
  {
   delay(20);
   beep=1;
  }
}
void Disp_temp()   //显示函数
{
        static uchar i=0;
        P_Temp=Re_Convert();
        P_Temp=P_Temp<<1;
        P_Temp=P_Temp>>4;
        t1=P_Temp/4;                //P_Temp =(1024*P_Temp)/4096
        t1=t1*10;
        tab3[0]=t1%10;
        tab3[1]=t1/10%10;
        tab3[2]=t1/100%10;
        tab3[3]=t1/1000%10;

        P0=0xff;//消隐
        dula=1;
        dula=0;
        P0=tab2[i];
        wei=1;
        wei=0;
        if(i==1)
                P0=tab1[tab3[i]]&0x7f; //加小数点
        else
                P0=tab1[tab3[i]];
        dula=1;
        dula=0;
        i++;
        i%=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