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第一次画板,麻烦各位老师看看哪里需要修改

楼主(2020-05-06):
各位老师,第一次画板,请各位老师看看哪里不安全需要修改。
主要是下面几排电阻分压连的是强电。220V
画的是RN8302B三相电能采集电路。
谢谢

PCB

PCB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1:走线太细了,不到不得已,走线最好是在0.3mm以上
2:贴片的两个焊盘之间不要走线,如果可以,最好是一条都不要走,1206封装以上的可以考虑走一条
3:大插件那的走线最好是比焊盘大,这样就比较牢固一点,多焊几次也不会掉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走线太细了,不到不得已,走线最好是在0.3mm以上
2:贴片的两个焊盘之间不要走线,如果可以,最好是一条都不 ...

谢谢指正,第一次画,很多都不懂。谢谢。

网友B:
这是自动布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自动布线的吧?

是的自动布线

网友C:
芯片脚旁边的过孔稍微远一点,晶振线尽量等长对称,其他参照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脚旁边的过孔稍微远一点,晶振线尽量等长对称,其他参照楼上

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