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ernal model dll "lcdalpha.dll" not found Proteus仿真错误

楼主(2020-05-06):
这种错误怎么解决呢

51黑论坛_1__c程序 注释.zip

网友A:
同样的问题

网友B:
是环境变量的问题吗

网友C(2022-12-19):
系统设置里的路径错了

网友D(2024-05-21):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你的PROTEUS里面有个仿真库文件夹MODELS,里面都是各种元件的仿真库,你这个错误报警就是因为MODELS文件夹里面缺失了LCDALPHA.DLL这个文件,你可以找到PROTEUS的安装文件夹,然后找到MODELS文件夹查找一下里面有没有LCDALPHA.DLL这个文件,如果没有,那么就百度查找下载一下这个库文件。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你库文件设置路径有问题,解决办法是把包含LCDALPHA.DLL这个文件的文件夹路径增加到仿真模型和模块目录中去。具体操作是点击菜单栏上的系统下拉菜单,然后点击系统设置,在弹出的设置界面中,上方选项条点击仿真器设置,此时页面显示了仿真模型和模块目录,右侧有一个+号,点击+号把你电脑上包含LCDALPHA.DLL文件的文件夹路径添加到目录中,点击返回。关闭PROTEUS然后重新打开PROTEUS,载入你的原理图,这时候仿真就不会这样报警了

网友F:
简单点说你把hex文件导入单片机,然后在运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