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0.96寸OLED时钟程序,万年历,大字体

楼主:
下午闲着没事,在我们的51hei论坛找了一个小玩意儿(具体谁的我找不着了,抱歉哈),修改了一下。但是他的程序之前写的时候可能太古老了,所以我就稍微修改完善了一下。用的是stm32自带的RTC时钟。硬件连接很简单,当然程序也是比较简单的,只写了温度(DS18B20),stm32自带RTC和OLED显示,大家可自行删改功能。
硬件连接:
      SDA --》PB13
      SCL --》PB12
DS18B20----》PA15
OLED和DS18B20直接5V供电就成,代码和工具都在最后,需要的小伙伴自行下载吧。

效果如下: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eep.h"
#include "rtc.h"
#include "ds18b20.h"

u8 year_buf[4];
u8 month_buf[2];
u8 day_buf[2];
u8 temp_buf[4];

int main(void)
{
        u16 temp;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Gpio_IIC_Init();
        RTC_Init();                                  //RTC初始化
        DS18B20_Init();
        OLED_Init();
        delay_ms(200);
        OLED_CLS();
        OLED_P16x16Ch(40,0,36);//第一行第三列显示年
        OLED_P16x16Ch(72,0,37);        //显示月
        OLED_P16x16Ch(106,0,38);        //显示日
        OLED_P16x16Ch(0,6,39);//星
        OLED_P16x16Ch(16,6,41);//期
        OLED_P16x16Ch(32,2,34);
        OLED_P16x16Ch(32,4,35);//:
        OLED_P16x16Ch(80,2,34);
        OLED_P16x16Ch(80,4,35);//:
        while(1)
        {
                sprintf((char *)year_buf,"%04d",calendar.w_year);
                OLED_P8x16Str(8,0,year_buf);
                sprintf((char *)month_buf,"%02d",calendar.w_month);
                OLED_P8x16Str(58,0,month_buf);
                sprintf((char *)day_buf,"%02d",calendar.w_date);
                OLED_P8x16Str(90,0,day_buf);

                OLED_P16x16Ch(0,2,calendar.hour/10*2);
                OLED_P16x16Ch(0,4,calendar.hour/10*2+1); //
                OLED_P16x16Ch(16,2,calendar.hour%10*2);
                OLED_P16x16Ch(16,4,calendar.hour%10*2+1);//

                OLED_P16x16Ch(48,2,calendar.min/10*2);
                OLED_P16x16Ch(48,4,calendar.min/10*2+1);//
                OLED_P16x16Ch(64,2,calendar.min%10*2);
                OLED_P16x16Ch(64,4,calendar.min%10*2+1);//

                OLED_P16x16Ch(95,2,calendar.sec/10*2);
                OLED_P16x16Ch(95,4,calendar.sec/10*2+1);//
                OLED_P16x16Ch(111,2,calendar.sec%10*2);
                OLED_P16x16Ch(111,4,calendar.sec%10*2+1);//

                OLED_P16x16Ch(32,6,calendar.week+20);//

                temp = DS18B20_Get_Temp();
                OLED_P16x16str(64,6,11);
                OLED_P16x16str(80,6,12);
                OLED_P16x16str(96,6,temp%1000/100);
                OLED_P16x16str(112,6,temp%100/10);

        }
}

最终

网友A(2020-06-09):
谢谢分享,实测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实测可以用

哈哈,当然。

网友C:
请问那些.h文件需要怎么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那些.h文件需要怎么写

比如main.h文件,可以这么写
#ifndef _MAIN_H
#define _MAIN_H
#include <stdio.h>

#endif

网友D:
下载来试试   就是搞不懂这个怎么用的

网友E:
谢谢分享,排版取模要点赞

网友F(2020-08-10):
用的是那个型号的stm32呢?是STM32F407ZGT6吗?

网友G:
这个为什么只能设置一次时间,如何获取实时时间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的是那个型号的stm32呢?是STM32F407ZGT6吗?

用的是STM32F103系列的,我用STM32F103ZET6可以烧写

网友H:
楼主,可以编写一个stm32控制PLL芯片的LC72131,并用0.96寸OLED这个4针接口做显示的程序吗,就是收音机锁相环电路用的PLL程序

网友D:
51学到一半    stm32入门还没有

网友H(2020-09-11):
能用STC15W408AS 20脚的单片机编写一个可以用这个屏显示的程序吗?基本原理图我可以提供,基本程序我可以提供,想改显示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用的是那个型号的stm32呢?是STM32F407ZGT6吗?

stm32f103c8

网友I:
楼主我想知道咋调时间

网友J(2020-10-13):
谢谢分享,正在学习,发现18b20程序有个错误    if(TH>7)
    {
        TH=~TH;
        TL=~TL;
        temp=0;//ζÈΪ¸º
    }else temp=1;//ζÈΪÕý
    tem=TH; //»ñµÃ¸ß°Ëλ
    tem<<=8;
    tem+=TL;//»ñµÃµ×°Ëλ
    tem=(float)tem*0.625;//ת»»
        if(temp)return tem; //·µ»ØÎ¶ÈÖµ
        else return -tem;
}
负温度要取反加一,这个程序会有0.0625的偏差

网友J:
又发现程序有个小问题

!!!!!这句代码是多余的,会造成部分屏幕无法显示,

网友K:
还没用学到stm32,看着你们眼馋啊。

网友L:
请教一下0.96寸OLED屏,SPI和IIC,那种通讯方式刷屏速度比较快

网友B(2020-11-30):
引用 网友L:
请教一下0.96寸OLED屏,SPI和IIC,那种通讯方式刷屏速度比较快

理论上SPI速度快,但是在这个里面你看不出来的

网友M(2021-04-15):
楼主能发一下原理图吗

网友N:
下载一下试试看,感谢楼主!

网友O(2021-10-19):
想问问楼主,我的oled屏幕显示的秒钟两秒才跳一次是什么原因

网友P:
感谢大神分享,正在学习STM32中

网友Q:
实测好用,但需要在C,C++里加入宏定义STM32F10X_MD,USE_STDPERIPH_DRIVER,不然会有错误

网友R:
感谢分享,这个代码里面好像没有设置日期和时间的呢?

网友S(2021-11-30):
楼主,如何调整日期时间???

网友T(2022-10-06):
这种学习教程,既有趣也很实用。特别是里面那个大字体的实现,很值得参考。

网友U(2023-01-11):
STM32内部的时钟一直没有用过,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网友V(2023-02-24):
这个给力, 液晶再加点动态的效果更佳完美

网友W(2023-04-29):
可以加个按键吗

网友X(2024-04-23):
请问这个适用于STM32吗

网友X:
请问我的执行不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Y:
感谢分享,好像运行不了

网友X:
看源程序年份和时间前面的函数都是OLED_P16x16Ch,这样子显示还能是不一样大的字体?

网友B(2024-06-22):
引用 网友X:
请问这个适用于STM32吗

当然,这个就是stm32的,stm32f103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又发现程序有个小问题

好的,感谢纠错,哈哈,好几年,今天才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