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带字库的LCD12864仿真,不显示文字呢?

楼主(2020-05-06):
为什么我用带字库的LCD12864仿真,不显示文字呢?运行的时候右上角的第二行会显示255,其他都是0,但是没文字,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硬件不全,软件全无,答案靠猜。
盲猜,你程序有问题,字库构建或者传输有问题

网友B:
仿真软件所谓的带字库都在带英文和数字字库,不带中文字库。老外做仿真软件又不懂中文的,给他是个脑袋他也不知道用中文字库

网友C:
你好,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E:
模型缺陷未对准中心十字,将液晶左上角移至页面中心十字处试一试

网友F(2021-01-04):
引用 网友E:
模型缺陷未对准中心十字,将液晶左上角移至页面中心十字处试一试

大佬就是大佬

网友G:
首先 别用仿真软件了。其次 先去看看我写的LCD12864的资料 保证让你看得明明白白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462-1.html

网友H:
你的这个仿真器件是别人自己封装的,而你实物用的LCD12864是要查字库芯片,找到对应的字库芯片才能解码到正确的汉字,另外有无字库与有字库12864LCD,这些都要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