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输出功率如何测量?

楼主:
可不可以用力学原理测量其在单位时间内提升重物的能力?同时考虑机械结构的效率损失?“输出功率”可以通俗的理解为“电动机有多大劲”?而输入功率可以容易的计算出“有多大劲”?(直流电机的电流电压乘积:瓦,再进行换算)。而输出功率“有多大劲”?可就不简单了,

网友A(2020-05-07):
电动机的输出功率可通过测量其汲取的端子电压和电流来获得,然后使用U * I公式粗略计算。 当然,这是不准确的,因为您必须考虑损耗,例如铜损耗,铁损耗,机械损耗和空气摩擦损耗等。您可以使用通过实验获得电动机效率的平均效率值 或来自供应商。 因此,您可以估算出电动机输出功率= U x I x效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动机的输出功率可通过测量其汲取的端子电压和电流来获得,然后使用U * I公式粗略计算。 当然,这是不准确 ...

输入的电流电压是输入功率,电动机对外做功的能力是输出功率,究竟电动机有多大能力是很重要的参数,一般很难测得。早期24V电动车电动机功率是180W(不知是那个功率)?它做功的能力大致可以由人车重量和静风水平速度20千米/小时估算,当然这很不准确(路况,风阻,滚动摩擦力不好确定)。。

网友C:
P=FS 是基本公式,
P=UI电功率,但不要忘了第1个公式。一个航模发动机可能有几百W,甚至几个马力,但它的扭矩很低,大的马力来源于S,即转速。要想有大扭力,降速可增扭。
牛的速度慢,但力大。马的速度快但,速度快。谁的功率大不知道

网友D:
最最简单的方法是测量电机的工作电流,知道电流后,电流值除以2,就是电机消耗的真实功率(电工行业里的人都知道,对于三相交流电动机而言,1个千瓦,二个安培)。

网友E:
可以用扭矩测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FS 是基本公式,
P=UI电功率,但不要忘了第1个公式。一个航模发动机可能有几百W,甚至几个马力,但它的 ...

看谁单位时间做工多少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扭矩测试吧

这也不是直接测量呀,单位时间竖直提升重物的质量和通过的竖直距离

网友E:
https://wenku.baidu.com/view/c4a ... 5f312b3169eb6d.html
可以看这篇文章,
功率=力*速度
 P=F*V---公式1
转矩(T)=扭力(F)*作用半径(R)------推出F=T/R---公式2
线速度(V)=2πR*每秒转速(n秒)=2πR*每分转速(n分)/60=πR*n分/30---公式3
将公式2、3代入公式1得:
P=F*V=T/R*πR*n分/30=π/30*T*n分-----P=功率单位W,T=转矩单位Nm,n分=每分钟转速
单位转/分钟
如果将P的单位换成KW,那么就是如下公式:
P*1000=百度π/30*T*n
30000/π*P=T*n
30000/3.1415926*P=T*n
9549.297*P=T*n
P为功率,T为扭矩,n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