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从热电偶中获取温度的代码 求思路

楼主(2020-05-06):
想自己写单片机从热电偶中读取温度信号电桥测温的代码,具体思路是:电桥差分信号-》放大电路放大-〉AD转换。即为采样信号。确定电桥的输出函数。AD放大值得到温度值,再转换。谢谢啦

网友A:
你的思路很清晰,转换成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B:
继续往下进行,不是很好的吗

网友C:
热电偶中获取温度必须要有放大电路,你思路正确清晰。

网友D:
有专门的热电耦芯片,从中读温度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