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精简八路抢答器Proteus仿真程序 带注释

楼主(2020-05-06):
/****************************************************************************************
八路抢答器系统
活动规则:
>>>初始状态:上电时,台号显示“00”,倒计时显示“00”,红灯和绿灯熄灭。
>>>当主持人按下“开始/清除”键时(选手才能抢答),蜂鸣器响一下,台号显示“00”,倒计时数码管显示“05”,
>>>这时开始准备倒计时5秒,当准备倒计时显示回到“00”时,然后显示倒计时30秒开始抢答。
>>>如果倒计时未回到“00”就抢答,这时红灯闪亮,倒计时数码管显示“--",这时禁止任何操作。
>>>这时只有主持人按下“开始/清除”键,才能恢复初始状态。
>>>5秒结束后,等待抢答,绿灯亮起,倒计时显示“30”后,即开始倒计时,而倒计时最后5S,蜂鸣器会发出滴滴鸣叫声,
>>>如果30秒内没人抢答,则此次抢答失败,重新回到初始状态。
>>>如果30秒内有人成功抢答,则显示选手的台号并亮起对应的灯,蜂鸣器响一下,倒计时显示“00”,绿灯熄灭。
>>>主持人按下“开始/清除”键后,系统回到初始状态且蜂鸣器响一下,然后重新按一下“开始/清除”键进入下一轮抢答。
*****************************************************************************************/
#include<reg51.h>
#include "smg.h"
#include "interrup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引脚定义********************************************/
sbit key_sc=P2^6;  //开始/清除键(start/clear---sc)

sbit key_1=P1^0;                //八位选手按键定义
sbit key_2=P1^1;
sbit key_3=P1^2;
sbit key_4=P1^3;
sbit key_5=P1^4;
sbit key_6=P1^5;
sbit key_7=P1^6;
sbit key_8=P1^7;

sbit led_1=P3^0;                //八位LED灯按键定义
sbit led_2=P3^1;
sbit led_3=P3^2;
sbit led_4=P3^3;
sbit led_5=P3^4;
sbit led_6=P3^5;
sbit led_7=P3^6;
sbit led_8=P3^7;

/************************************变量定义********************************************/
uchar sc_f=0;                   //比赛进行阶段标记位,=0表示没有按。=1表示准备倒计时阶段,=2表示倒计时阶段。
uchar qiang_f=0;           //抢答犯规标记,=0没有犯规。=1表示有人犯规
uchar wan_f=0;                   //抢答完成标记,=0抢答没完成后还没有开始。=1表示抢答完成
uchar time;                       //时间标记
uchar T0_num;                   //定时器0计数
uchar number;                   //抢答成功选手的编号,或犯规选手的编号。=0的时候表示没有
uchar count=0;                   //计时标记

/********************************************************
函数名称:void baojing()
函数作用:抢答犯规报警提示
********************************************************/
void baojing()
{
        buzz=0;                   //开蜂鸣器
        delayms(10);
        buzz=1;                   //关蜂鸣器
        delayms(10);
}

/********************************************************
函数名称:uchar qianda()
函数作用:抢答按键检测,返回抢答编号
参数说明:
********************************************************/
uchar qianda()
{
        uchar temp=0;
        if(key_1==0)                                  //一号犯规,下同
                temp=1;                          //记录1号
        else
                if(key_2==0)
                        temp=2;
                else
                        if(key_3==0)
                                temp=3;
                        else
                                if(key_4==0)
                                        temp=4;
                                else
                                        if(key_5==0)
                                                temp=5;
                                        else
                                                if(key_6==0)
                                                        temp=6;
                                                else
                                                        if(key_7==0)
                                                                temp=7;
                                                        else
                                                                if(key_8==0)
                                                                        temp=8;
        return temp;
}
/********************************************************
函数名称:void led_kongzhi(uchar num,bit k,bit mode)
函数作用:LED灯控制
参数说明:num控制哪一个灯,k=1,点亮,=0关闭。mode=0全灭后在控制这个灯,=1单独控制这个灯
********************************************************/
void led_kongzhi(uchar num,bit k,bit mode)
{
        if(mode==0)
        {
                led_1=1;           //八位LED灯全灭
                led_2=1;
                led_3=1;
                led_4=1;
                led_5=1;
                led_6=1;
                led_7=1;
                led_8=1;
        }
        if(k==1)
        {
                switch (num)          //控制对应LED灯亮
                {
                        case 1:led_1=0;
                                break;
                        case 2:led_2=0;
                                break;
                        case 3:led_3=0;
                                break;
                        case 4:led_4=0;
                                break;
                        case 5:led_5=0;
                                break;
                        case 6:led_6=0;
                                break;
                        case 7:led_7=0;
                                break;
                        case 8:led_8=0;
                                break;
                }
        }
        else
        {
                switch (num)          //控制对应LED灯灭
                {
                        case 1:led_1=1;
                                break;
                        case 2:led_2=1;
                                break;
                        case 3:led_3=1;
                                break;
                        case 4:led_4=1;
                                break;
                        case 5:led_5=1;
                                break;
                        case 6:led_6=1;
                                break;
                        case 7:led_7=1;
                                break;
                        case 8:led_8=1;
                                break;
                }
        }
}
/********************************************************
函数名称:void scan(void)
函数作用:按键检测函数
********************************************************/
void scan(void)
{
        uchar qiangda_num=0;

        //开始/清除键
        if(key_sc==0)                   //按键按下
        {
                delayms(7);                   //显示消抖
                if(key_sc==0&&sc_f!=2&&qiang_f==0&&wan_f==0)//判断是否有人犯规或者抢答是否开始或者抢答是否完成
                {
                        sc_f++;               //比赛阶段标记+1
                        if(sc_f==1)    //比赛准备开始
                        {
                                time=5;           //准备倒计时时间设为5s
                                TR0=1;           //开启定时
                                wan_f=0;   //清除比赛完成标志
                                baojing(); //提示比赛开始
                        }
                }
                else
                        if(key_sc==0&&qiang_f==1)   //判断是否有人犯规
                        {
                                buzz=1;                                         //清除报警
                                qiang_f=0;                                 //清除抢答标志
                                number=0;                                 //清除选手编号
                                led_kongzhi(0,0,0);                 //关闭选手指示灯
                        }
                        else
                                if(key_sc==0&&wan_f==1) //判断是否有人完成
                                {
                                        buzz=1;                                 //清除报警
                                        wan_f=0;                         //清除完成标志
                                        number=0;                         //清除选手编号
                                        led_kongzhi(0,0,0);         //关闭选手指示灯
                                }

                                if(key_sc==0&&wan_f==0) //停止比赛
                                {
                                        TR0=0;                                //关闭定时
                                        sc_f=0;                            //重新回到设置比赛时间阶段
                                        count=0;                        //重置计时标记参数
                                        led_red=1;                        //红灯熄灭
                                        led_green=1;                //绿灯熄灭
                                        baojing();                        //提示停止比赛
                                }
                while(!key_sc);//检测按键松开
        }

         //选手按键
        qiangda_num=qianda();
        if(qiangda_num!=0&&sc_f!=0)   //判断是否有选手按下按键且是否开始抢答
        {
                if(sc_f!=2&&count<5&&qiang_f==0&&wan_f==0)//如果还没有开始抢答时按下
                {
                        TR0=0;                                                  //比赛进行标记复位
                        count=0;                                          //重置计时标记参数
                        buzz=0;                                                  //蜂鸣器报警
                        qiang_f=1;                                          //抢答犯规标记
                        number=qiangda_num;                          //记录是哪一个灯
                        led_kongzhi(number,1,0);          //显示选手按下后对应的灯
                        led_red=~led_red;                          //点亮红灯
                }
                else
                        if(sc_f==2&&count>=5&&wan_f==0)         //在开始抢答时按下
                        {
                                wan_f=1;                                         //标记抢答完成
                                sc_f=0;                                             //比赛进行标记复位
                                TR0=0;                                                 //关闭倒计时定时器
                                count=0;                                         //重置计时标记参数
                                number=qiangda_num;                         //记录是哪一个灯
                                led_kongzhi(number,1,0);         //显示选手按下后对应的灯
                                led_green=1;                     //绿灯熄灭
                                baojing();                                         //提示有人抢答完成
                        }
        }
}

/*********************************************************
函数名称:void main()
函数作用: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i=0;
        T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for(i=0;i<9;i++)
        {
                led_kongzhi(i,1,1);
                delayms(10);
        }

        for(i=9;i>0;i--)
        {
                led_kongzhi(i-1,0,1);
                delayms(10);
        }
        led_kongzhi(0,0,0);
        while(1)                                                 //死循环
        {
                scan();                                                 //按键检测处理
                if(sc_f==0&&wan_f==0)                 //判断是否还没进入比赛阶段
                {
                        display(0,0,0,0);             //未进入,显示"0000"
                }
                else
                {
                    if(sc_f==0&&wan_f==1)         //进入比赛阶段,并且处于准备比赛时间
                                display(0,number,time/10,time%10);//显示比赛时间
                        else
                        {
                                if(qiang_f==1)   //设有人犯规
                                        display(0,number,10,10);                   //显示犯规台号和“--”
                                else
                                        display(0,number,time/10,time%10);//显示抢答者台号和比赛剩余时间,未抢答显示0
                        }
                }
        }
}

网友A(2020-08-27):
这个程序就是完整的程序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