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8155芯片的交通灯程序

楼主(2020-05-06):
最近做了一个关最近做了一个关于8155模拟交通灯的运行系统,写的不好,还有很多不足,有的地方还不完善,请大家多多指教。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reg52.h>
#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为uchar类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为uint类型
# define COM   XBYTE[0XFE00]   //控制字地址(总控制,决定了PA/B/C是写还是读等)
# define PA    XBYTE[0XFE01]   //控制PA地址(总控制写的是读时,里面存的是读的值;
                                                           //                                   写的是写时,里面要写入控制值)
# define PB    XBYTE[0XFE02]   //控制PB地址
# define PC    XBYTE[0XFE03]   //控制PC地址

sbit g = P2^1;
sbit s = P2^2;
sbit eg = P2^3;
sbit ws = P2^4;
//sbit Key_N = P1^4;           //独立按键
//sbit Key_S = P1^5;
//sbit Key_W = P1^6;
//sbit Key_E = P1^7;
sbit KEYA = P1^4;
sbit KEYB = P1^5;
uint ge,shi;                         //定义全局变量
uint m = 30;
uint n;
uint num;

/*交通灯的数值*/
uchar lcd1 = 10;          //倒计时初始值为25用于改变
uchar lcd2 = 15;          //的倒计时初始值为30用于改变
uchar lcd11;                  //倒计时
uchar lcd22;                  //倒计时
uchar change1;                 //LCD1红绿灯转换
uchar yellow1 = 3;

/*一些辅助标志位的声明*/
uchar code smg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显示0~9
uchar t=3;
uchar sign = 0;
uchar time_Count;          //进行计时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void Digital(uint ge,uint shi)                                           //数码管显示
{
                  PA = smguan[ge];
                s = 1;
                delay(500);
                s = 0;

                PA = smguan[shi];
                g = 1;
                delay(500);
                g = 0;

                PB = smguan[ge];
                eg = 1;
                delay(500);
                eg = 0;

                PB = smguan[shi];
                ws = 1;
                delay(500);
                ws = 0;
     }

void Traffic_lights()
{
    if(t == 3)
      {
                  P1 = 0x01;
        if(m == 0)
          {
                m = 3;
                t = 2;
              }
           }

        if(t == 2)
        {
          P1 = 0x02;
      if(m == 0)
      {
            m = 30;
                t = 1;
          }
        }

        if(t == 1)
    {
     P1 = 0x04;
     if(m == 0)
      {
           m = 3;
       t = 0;
          }
        }

   if(t == 0)
        {
          P1 = 0x02;
      if(m == 0)
      {
            m = 30;
                t = 3;
          }
        }
}

void INIT()
{
  IT0=1;
  IT1=1;
  EX0=1;
  EX1=1;
  EA=1;
}

网友A:
可否附上仿真研究一番

网友B(2020-06-06):
能否把仿真源程序下载

网友C(2020-09-11):
主函数main()都不写还拿来分享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