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C语言小白,求大佬帮我解析一下这段程序

楼主:
图片里面的程序,万分感谢

批注 2020-05-06

网友A(2020-05-07):
又看到了伟大的printf函数。祝你好运!

网友B:
有条件显示相关温度读数,没有全部程序无法搞清具体情况。

网友C:
就是把温度这个数值,从代码看 是float 类型的,通过sprintf 把它整合buff这个字符串数组中,然后通过LCD显示,因为LCD我们只显示字符串,所以float要先转,或者整合

网友D:
如果DS18B12采集的温度小于10,将温度值装换成temp:温度(保留1位小树)放到buff数组里,否则同样的操作。在3.0的位置显示temp:温度,将set_temperature装换成整数存到buffer里,在31位置显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又看到了伟大的printf函数。祝你好运!

存在即是合理,到底printf让你吃了多大的亏?大多数情况下printf还是很方便的,虽然他不完美.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就是把温度这个数值,从代码看 是float 类型的,通过sprintf 把它整合buff这个字符串数组中,然后通过LCD显 ...

万分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DS18B12采集的温度小于10,将温度值装换成temp:温度(保留1位小树)放到buff数组里,否则同样的操作。 ...

万分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DS18B12采集的温度小于10,将温度值装换成temp:温度(保留1位小树)放到buff数组里,否则同样的操作。 ...

否则因该不是相同的操作吧,语句体1中%0.1f前面有两个空格,语句体2只有一个,意思相同么?(本人不是很懂,求大佬解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否则因该不是相同的操作吧,语句体1中%0.1f前面有两个空格,语句体2只有一个,意思相同么?(本人不是很 ...

一样的,只是显示的位置有点不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一样的,只是显示的位置有点不一样。

能不能具体点呢?我第一次接触,谢谢啊

网友H:
如果DS18B12采集的温度小于10,将温度值装换成temp:保留一位小数的温度,放到buff数组里,否则同样的操作。在3.0的位置显示te如果DS18B12采集的温度小于10,将温度值装换成temp:温度(一位小数),将set_temperature装换成整数存到buffer里,在31位置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