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51单片机和GPS模块怎样实现当前GPS信息与设定GPS信息之间的比较?

楼主(2020-05-06):
本人单片机小白,请教一些问题。

51单片机和GPS模块之间如何实现当前GPS信息与设定值之间的比较?如果相似或者一样,产生报警信号?

除了单片机 GPS模块以外还需要什么?

上述问题都解决后,怎样实现不用烧录(可用二维码扫描等方法)把一些GPS信息上传至单片机,然后与GPS模块的当前位置信息来比较?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Q:51单片机和GPS模块之间如何实现当前GPS信息与设定值之间的比较?
A:就是等于大于小于之类的运算
Q:除了单片机 GPS模块以外还需要什么?
A:编程,包括但不限于人、机器和语言环境、烧录工具等
Q:怎样实现不用烧录(可用二维码扫描等方法)把一些GPS信息上传至单片机,然后与GPS模块的当前位置信息来比较?
A:最好的方法是玩魔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