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rc522 ic卡识别程序

楼主(2020-05-06):
  基于stm32的IC卡识别,做的是个门禁系统,用的rc522模块,设别IC卡卡号,判断卡号为管理员还是员工,进行开门操作,用的12v电磁锁,添加了时钟,来分开上班时间和下班时间,以及假日模式,假日模式管理员卡和密码同时正确才可打开门,下班时间管理员就可以打开。最后加了电池,当外部电源断开,电池自动供电,由外部电源电池不供电。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rc522.h"
#include "key.h"             //矩阵键盘模块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uo.h"
#include "rtc.h"
#include "oled.h"
#include "adc.h"

u8 key;
extern u8 F8X16[];
u8 data_out[16];
unsigned char CT[2];//卡类型
unsigned char SN[4]; //卡号
unsigned char RFID[16];                        //存放RFID
unsigned char lxl_bit=0;
unsigned char card_bit=0;
unsigned char total=0;
unsigned char card[30]={153,172,26,163,71,133,84,59,102,94,109,37};
unsigned char KEY[4];
unsigned char MI[4]={3,9,1,8};
u8 status,flags=0,weeks=0,power=0,suo=0;

u8 xianshi[17]={1,2,3,10,4,5,6,11,7,8,9,12,13,0,14,15,16};
u8 str[6];
u8 plen=0;
   u8 s;
u8 T=100,TT=100;
/*函数声明*/
typedef struct
{
        vu8 hour;
        vu8 min;
        vu8 sec;
        //公历日月年周
        vu16 w_year;
        vu8  w_month;
        vu8  w_date;
        vu8  week;
}set_calendar_obj;
set_calendar_obj set_time;

u8 jiance(void)
{
        u8 i,j,turns=0,m=0;
        for(i=0;i<50;i++)
        {
        for(j=0;j<4;j++)
        {
                if(SN[j]==card[j+i*4])
                {turns=1;m++;}
                else{m=0; turns=0;}

        }
                        if(m==4)break;
}
        if(turns==1)return i;
        return 255;

}
u8 panduan()
{
        u8 i,t=0;
        for(i=0;i<4;i++){
        if(KEY[i]==MI[i])
                t=1;
        else t=0;
   }
        if(t==1)return 1;
   else return 0;

}
u8 shuru()
{
        u32 m=0,num=0;
        key=16;
        plen=0;
                                        LCD_Fill(0x00);
                                LCD_Print(20, 16, "请输入密码",TYPE16X16,TYPE8X16);
                while(1)
                                {
                                        key_load();
                                        //请输入密码
                                if(key<16){
                                        num=0;
                        if(key==3){plen--;m/=10;}//删减输入的密码
                                else{        plen++;
       m=m*10+xianshi[key];
       LCD_Print(24, 32, "       ",TYPE16X16,TYPE8X16);
                    KEY[plen-1]=xianshi[key];
                                }
                                LCD_Print(35, 32, "        ",TYPE16X16,TYPE8X16);
                                 LCD_ShowNum(35,32,m,6,16);
                                }//将输入的密码添加到KEY数组

                                        //显示输入的密码
                                        if(plen==4) {//达到4位数密码,进行密码对比
                                        LCD_Fill(0x00);
                                        if(panduan()==1){LCD_Print(24, 24, "密码正确",TYPE16X16,TYPE8X16);flags=1;}
                                        else LCD_Print(24, 32, "密码错误",TYPE16X16,TYPE8X16);
                                        delay_ms(2000);
                                                break;
                                        }
                                        num++;if(num>300)break;
                                        delay_ms(100);
                                        key=16;
                                }
                                LCD_Fill(0x00);
                                T=100,TT=100;
}

void TIME()
{
                if(T!=calendar.min)
                {
        LCD_P32x32STR(52,16,640);
        if(calendar.hour>7&&calendar.hour<18)power=1;
        else power=0;
        if(calendar.week==6||calendar.week==0)weeks=1;
        else weeks=0;
                        T=calendar.min;
                        if(TT!=calendar.w_date)
                        {
                                LCD_Print(56, 0, "-  -",TYPE16X16,TYPE8X16);
                                LCD_Print(37, 48, "星期",TYPE16X16,TYPE8X16);
        LCD_ShowNum(24,0,calendar.w_year,4,16);
        LCD_ShowNum(64,0,calendar.w_month,2,16);
        LCD_ShowNum(88,0,calendar.w_date,2,16);
  TT=calendar.w_date;
                switch(calendar.week)
                        {
                                case 0:
                                LCD_Print(69,48,"日",TYPE16X16,TYPE8X16);
                                        break;
                                case 1:
                                LCD_Print(69,48,"一",TYPE16X16,TYPE8X16);
                                        break;
                                case 2:
                                LCD_Print(69,48,"二",TYPE16X16,TYPE8X16);
                                        break;
                                case 3:
                                LCD_Print(69,48,"三",TYPE16X16,TYPE8X16);
                                        break;
                                case 4:
                                LCD_Print(69,48,"四",TYPE16X16,TYPE8X16);
                                        break;
                                case 5:
                                LCD_Print(69,48,"五",TYPE16X16,TYPE8X16);
                                        break;
                                case 6:
                                LCD_Print(69,48,"六",TYPE16X16,TYPE8X16);
                                        break;
                        }
                        }
        LCD_ShowNum(16,16,calendar.hour,2,32);
        LCD_ShowNum(70,16,calendar.min,2,32);
                }
        }
u8 jianpan(u8 x,u8 y,u8 flagm)
{
   key_load();
        if(xianshi[key]>=0&&xianshi[key]<=9)
                {
                        //Gui_DrawFont_GBK16(x+plen*8,y,BLACK,WHITE,zhuanhuan(xianshi[key]));
                        s=xianshi[key];
                        plen++;
      return 1;
                }
return 0;
}
void IC()
{
        u8 j;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CT);
                        if(status==MI_OK)//尋卡成功
                        {
                         status=MI_ERR;
                         status = PcdAnticoll(SN);
         for(j=0;j<4;j++)
                                printf("%d  ",SN[j]);
                                printf("\r\n");
                        }
                        if (status==MI_OK)//防衝撞成功
                        {
                                total=jiance();
                                if(weeks)
                                {if(total==0) {
                                if(shuru()==1)flags=1;
                                  }
                                }
                                else{
                                if(total==0) flags=1;
                                if(total&&power)flags=1;
                                }
                                printf("22\r\n");
                        }
}

int main(void)
{
        u8 num=0,i;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RTC_Init();        //RTC初始化
         //RTC_Set(2020,5,1,14,20,0);
         uart_init(115200);
         LCD_Init();
   SUO_Init();
                key_Init();  //矩阵键盘利用外部中断和输出引脚构成,先把输出引脚低电平,按键闭合触发检测行,在出现一个下降沿,再次触发,检测列
    InitRc522();                                //初始化射频卡模块
        while(1)
        {
                num++;
                if(num>50)
                break;
                if(key==1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break;}
                delay_ms(100);
                key_load();
        }
                key=16;
          while(1)
        {
          IC();
                TIME();//更新时间
          key_load();  //键盘键值检测
                if(flags==1)
                {
                        SUO=1;
        for(i=0;i<9;i++)
                        delay_ms(1000);
                                        SUO=0;num=0;
                                delay_ms(1000);
                T=100,TT=100;
   flags=0;
                LCD_Init();
                }           //开锁
        if(key==11)weeks=~weeks;//假期模式选择
  if(weeks)LCD_Print(96, 48, "假日",TYPE16X16,TYPE8X16);
   else LCD_Print(96, 48, "    ",TYPE16X16,TYPE8X16);
                if(key==12)flags=1; //紧急按键
        if(weeks==0)
                        {
                        if(key==7)
                        {
      if(shuru()==1)flags=1;  //输入密码开锁
            }
    }
                                        delay_ms(100);
                         key=16;
}
}

网友A(2020-09-24):
大佬这个引脚图可以给一下吗?

网友B(2021-01-26):
正好需要这个程序,谢谢楼主无私分享,希望讲解一下RC522的工作原理

网友C:
是两种程序还是一种程序两种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