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程序哪里有问题,怎么单片机数码管不计数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0;
sbit wela=P2^1;
     uint i;
unsigned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ti;
   while(ms--)
    {
    for(ti=0;ti<82;ti++){}
    }
}
void main()
{
while(1)
{
         P1=0xff;  //1111 1111
  for(i=0;i<=8;i++)
   {
   P0=table[i];
   dula=1;
   dula=0;
            P0=0xfe;    //1111 1110
   wela=1;
   wela=0;
   delay(1000);
   P1=P1<<1;
   }

}
}

网友A(2020-05-07):
一个数码管搞什么段拉位拉

网友B:
建议先打开位送位码关闭位,再打开段送段码延时关闭段。

网友C:
第26行 P0=0xfe;     改成P1=0xfe;(P0是你用来控制数码管的吧,给P0赋值当然不计数了)

网友D:
程序没有明显错误,但有数据类型使用不当。如数码管显示不正常要查程序与硬件是否配套。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0;
sbit wela=P2^1;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ti;
        while(ms--)
        {
                for(ti=0;ti<82;ti++);
        }
}
void main()
{
        P0=0xfe;    //1111 1110
        wela=1;
        wela=0;
        while(1)
        {
                P1=0xff;  //1111 1111
                for(i=0;i<=8;i++)
                {
                        P0=table[i];
                        dula=1;
                        dula=0;
                        delay(1000);
                        P1=P1<<1;
                }
        }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程序没有明显错误,但有数据类型使用不当。如数码管显示不正常要查程序与硬件是否配套。

好的谢谢,我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