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电位器代替MQ-2传感器仿真

楼主:
如题,我在proteus中用滑动变阻器代替MQ-2传感器完成天然气报警器设计,但是仿真时,只有LCD1602上行显示436ppm,下行是预设报警浓度值。无论怎么滑动变阻器滑块,LCD上行值不会变,而且电路中报警模块也不会运行,请问各位大佬是什么原因?用变阻器是还需要在ADC0832上加东西吗?

网友A(2020-05-07):
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B:
图呢?没图没办法找原因。变阻器只是相当于MQ-2的那个烟雾感应头。要看你的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C:
请帖原理图和代码以进一步检查问题是什么

网友D:
只要能使ADC0832 IN端电压在0~VCC范围变化就行。楼主接线有误?

网友E:
C:\Users\xxxxx\Desktop
这个是我连的图,因为第一次使用proteus软件,不知道接法是否正确。。。请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要能使ADC0832 IN端电压在0~VCC范围变化就行。楼主接线有误?

我的是这么接线的,图刚刚回复出来

网友E:
程序,我是在网上弄的,有些语句看的不是太明白。

网友F(2023-05-27):
你看有没有可能你连的是通道0,而你却写了通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