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看门狗 喂狗 溢出时间问题

楼主(2020-05-07):
各位师傅好,
请教一个单片机问题。
我现在用的是STC15W408AS型号的学习板,现在我写了个程序。
在下载的时候,启用了看门狗,如图一:

启用了这个看门狗后,平均9秒左右会溢出一次复位。(没有喂狗)。

但是我如果使用了下面这一句“喂狗”程序后(WDT_CONTR = 0x35;),这个溢出时间就变成1秒左右了。很快。
如图二:

请问:为什么加了喂狗指令后,溢出时间变短了,我不想这么快溢出,应该怎么办呢?怎么保留原来的9秒溢出时间。

楼主:
找到原因了。0x35改为0x37即可以了。  35预分频是64,37预分频是256

网友A:
WDT_CONTR=0x37;//9.1022 S

网友B:
是0x37,不是0x35
哥们不看数据手册的吗?

网友C:
这是你人为的把它变小了,要看手册,喂狗0x37你试看看,应可以8-9秒

网友D:
大家都讨论的真好!相互学习,迅速提高。

网友E(2021-03-08):
你把界面上的:复位脚用作I/O口,不打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