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详细解释这个电路的原理组成等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5-08):
你想了解什么 ?放一台货车你是想了解买车、卖车、修车还是其他 ?

网友B:
就是一个USB转串口的电路

网友C:
CH340是一个USB 总线的转接芯片,实现USB转串口或者USB转打印口  国产芯片http://www.wch.cn/products/CH340.html

网友D:
电路主体时USB 与 uart互转,同时用LED显示TX/RX 传输状态............

网友E:
USB 转 TTL 串口电路三个LED,电源 接收 发送指示灯,电路应该还少了5v-3.3v的电路

网友F:
你的电路图就是这玩意,你要了解什么找厂家去

网友G:
你这个可以去找厂家啊。。。

网友G:
一个USB转串口的电路

网友H:
一个USB转串口的电路,自己做一个或在那个宝买一个都是小问题。

网友I:
这个是接口转换电路

网友J:
就是一个简单的USB转串口电路,LED指示电源,收数据和发数据,我最讨厌这个CH340G了,我自己选用CH340E或者CH340N,体积小不需要竞争,就是贵点,但是好看啊,那个保险丝起不到作用,USB电流规定最大500ma,它要1.1A真短路了USB就烧了,不过不用担心,PC机主板内部有保护,我从来不加保险

网友K:
这是一个串口电路啊,三个LED灯,电源显示,有烧录时的发射接收显示,有晶振电路,其它的电容就好简单了,都是电源部分的,然后就是一排针啊。

网友L:
CH340G USB转串口的电路加USB 5V 电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