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计数器怎么取计数范围?

楼主(2020-05-07):
小白,这个电路是怎么控制他的计数范围为50到10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我是想要问:这电路函数发生器只能设置一下一hz左右的信号,设置1.6hz(应该显示100多)的都会 ...

可能33uF过大,电容通交流阻直流。仿真的导线线路是没有阻抗的。

网友B:
摩尔纹好美呵

网友C:
原来叫摩尔纹啊

网友A:
UFOURB输出的信号给74160计数,NE555给出74160的计数周期。
也就是说NE555输出的高电平时间A,则74160则统计时间A范围内的UFOURB输出脉冲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UFOURB输出的信号给74160计数,NE555给出74160的计数周期。
也就是说NE555输出的高电平时间A,则74160则统 ...

不是这个,我是想要问:这电路函数发生器只能设置一下一hz左右的信号,设置1.6hz(应该显示100多)的都会报错(里面什么限定了这个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33uF过大,电容通交流阻直流。仿真的导线线路是没有阻抗的。

谢老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