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机上电导致单片机异常复位

楼主:
请问为什么我这样子 在电机启动的时候 单片机总是异常复位了呢?

网友A(2020-05-07):
有可能电机运行时拉低了电源电压

网友B:
电源功率不足或瞬态特性不好,换大功率电源或分别供电。

网友C:
一般电机瞬间接通会产生一个几倍电流,那么如果你的单片机和电机共用电源就很容易使单片机复位了,有条件可以看下示波器哦!那么问题来了怎么解决呢?单片机单独供电,此方法只能搞定单片机的复位,不能实际解决电机问题,你可以了解下电机的过流保护电路啥的,

网友D:
正负极之间加一个大一点的电容试试,我做步进电机的时候,加一个电容就成功了。

网友E:
请问下你右上角那个是驱动电机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