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是什么,干什么用的,怎么使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5-07):
ESP8266的编程或通信模块。也就是个USB转TTL

网友B:
芯片上的marking字看不清楚不好判断,自己可以通过芯片上的marking, 网上搜一下芯片的功能就知道具体是什么作用了.

网友C:
你得拍下芯片型号饿

网友D:
你把那个小芯片型号输入到度娘,查查,一般就知道了

网友E:
转接器,一端接电脑,一端接ESP8266,串口通信

网友F:
esp8266的模块,就是在ch340上面加了一个专用的插座

网友G:
看起来大概率是USB转TTL模块吧

网友H:
是一个USB转TTL模块,那个宝搜下上面标的型号

网友I:
隐约看见是CH340,如果是,则为USB转串口

网友J:
USB转TTL串口芯片CH340,免晶振和超小体积设计,国产南京沁恒微电子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