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与电脑使用了usb有线连接,请问有么有可能将有线改为蓝牙或者WiFi等无线通讯

楼主(2020-05-07):
设备里面有电机和电机驱动,还有压力感应器等

网友A:
可能是可能的,你的东西都没搞出来,大佬们不方便帮你改造啊,最简单的去搞个能接USB的蓝牙呗

网友B:
设备里的单片机如果有串口,就直接接蓝牙等无线串口模块

网友C:
可以啊。其中一个思路是用蓝牙模块,数据互传

网友D:
可以的,前提是你搞出来个东西有问题再来问嘛,你只是问了一个框架,我们也不好给你确定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