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一些外接模块通信时协议中的数据长度是什么

楼主(2020-05-07):
如题,最近看了一份别人写的通信协议,不是很懂  ‘长度’ 这个内容指的是什么,开头+编码+命令内容+长度+校验=一串数据,其中长度一般是一个字节,01,02什么的,那这些01,02怎样确定的呢,是有什么标准参照的吗,还是自己定的?求老大哥指点指点

网友A:
一般指你的一桢数据包多少个字节,就是开头到结尾一共发了多少个字节。

网友B:
以指纹模块为例
包长度 = 包长度至校验和(指令、参数或数据)的总字节数,包含校验和,但不包含包长度本身的字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指纹模块为例
包长度 = 包长度至校验和(指令、参数或数据)的总字节数,包含校验和,但不包含包长度本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