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电机驱动模块的单片机驱动程序

楼主(2020-05-07):
  玩小车最重要的是什么? 电机。这个就不用多解释了。 从今天早上开始到现在 总算是知道点皮毛了。 因为有学长做过这东西, 所以做起来也有大概的方向  知道是要搞哪些东西。 现在主要是L298N电机驱动和PWM脉冲控制。
什么是L298N电机驱动? 什么是PWM脉冲?
一开始我一无所知, 实验室里面有L298N驱动 但是我只知道它是L298N驱动, 对于怎么使用却是一点也不知道。 在网上找教程, 那个宝上找资料; 挣扎了一个上午总算是知道了L298N驱动怎么使用, 相应I/O口的含义以及用途。。
那什么是PWM呢? PWM是脉冲宽度调制, 在电机方面主要是通过改变占空比来改变电机的转速, 从而实现加速、减速、转弯等基本功能。 什么是占空比? 占空比指的是一个周期内, 高电平占这个周期的比例。  占空比越高,
电压输出就越高, 电机转动的就越快。
在飞思卡尔、stm32 等芯片中有专门的模块用来控制PWM, 但是在51单片机中则没有, 所以需要用到内部的定时器来实现, 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关于51单片机输出PWM波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如果利用51单片机输出PWM波。
我感觉这个网站对现在我也挺好的。

程序一: 通过P2^0和P2^1口来控制电机的转动, 通过按键来控制电机转动的快慢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PWM1 = P2^0;

sbitPWM2 = P2^1;

sbit key_add = P3^2;

sbit key_less = P3^3;

u16count = 50, time;

void init0(){ TMOD= 0x01;        // 方式一

TH0 = (65536 - 10)/256;        // 赋初值

TL0 = (65536 - 10)%256;

TR0 = 1;      // 开启定时器0

EA = 1;           // 开启总中断

ET0 = 1;      // 定时器0允许中断}

void delayms(u16 z)   // 延迟函数

{     u16i, j; for (i = z; i > 0; i--)

       for(j = 110; j > 0; j--);}void speed_add()    // 加速函数

{     if(key_add == 0)      {

delayms(2);

if (key_add == 0)

{                   count+= 5;  // 通过改变占空比来进行加速

  }

while (!key_add);
}}
void speed_less()   //减速函数

{   if (key_less == 0)
  {            delayms(2);
   if (key_less == 0)
   {                   count -= 5;
  }            while(!key_less);
  }}
int main (void){ init0();
   while (1)      {            speed_add();
     speed_less();             }
return0;}
void T0_inter() interrupt 1
{    TR0 =0;
TH0 = (65536 - 10)/256;
TL0 = (65536 - 10)%256;
TR0 = 1;
PWM1 = 0;
time++ ;
if (time < count) // 因为总数是100,所以可以直接看出占空比是多少。
   {            PWM2 = 1;
}
else {            PWM2= 0; }
   if(time >= 100)  {            time = 0;      }}

网友A(2020-06-24):
谢谢楼主指点,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