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加湿器(DHT11源程序)

楼主(2020-05-07):
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加湿器最近帮小伙伴的,设计一款智能加湿器,要求能够设置温度上下限并且在LCD1602上进行数据显示,现在项目做完就分享一下,可以作为51单片机练手的项目
下面是一些图,在压缩包里都可以看见,其他包括程序和数据手册也会一起打包.

继电器&&加湿器模块DXP原理图

加湿器模块实物

1、硬件连接
//DHT11
io = P1^0;    //DHT11 DATA端口

//蜂鸣器和LED
sbit Beep = P2^0;   //蜂鸣器
sbit Led = P2^1;    //LED

sbit Led_SF = P2^2;   //喷雾LED
sbit Led_DJ = P2^3;   //待机LED

//按键
sbit Key_Wake = P2^4;    //按键接地
sbit Key_Set = P1^2;    //设置按键    //Version:2.0
sbit Key_Sel = P1^3;    //上下限选择
sbit Key_Up = P1^4;     //增加
sbit Key_Down = P1^5;   //减少
sbit Key_End = P1^6;    //退出设置

/*   LCD1602
#define LCD1602_DB  P0   //数据  P0^0-->DB0
sbit LCD1602_RW = P2^5;   //RW
sbit LCD1602_RS = P2^6;   //RS
sbit LCD1602_EN = P2^7;   //EN    */
2、操作说明
   (1)默认是运行阶段,按键按一次(会有蜂鸣器响)进入待机状态,LCD显示Sleepping,待机LED亮
    (2) 按Key_Set键时进入"Setting"设置界面,Sel键为上下限切换,Up为增加,Down为减少,End为退出
        例如设置下限为44:按Set,按4次Up,再按End退出即可,(设置上限还需要按下Sel切换键)
3、默认设置湿度大于70%RH时,停止喷雾,湿度小于40%RH时,打开加湿器(喷雾LED亮起)

下面是单片机代码(mian),2秒延时刷新一次,包括DHT11源码,整个系统有三个模式,分别是运行模式、设置模式与待机模式
/******************************************************
By:CYJ
Version:2.0
LCDD1602显示界面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0 T e m p :     °C
   1 H u m i :     % R H
           H _ U :       H _ D  :
*******************************************************/
//LCD1602上显示当前的温湿度及单位其中湿度在第一行显示温度在第二行显示
# include <reg51.h>
#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h"

//DHT11
sbit io=P1^0;      //dht11 data端接单片机的P1^0口

//加湿器控制按键
sbit JSQ = P1^1;

//蜂鸣&LED控制位
sbit Beep = P2^0;   //蜂鸣器
sbit Led = P2^1;    //测试LED

sbit Led_SF = P2^2;   //喷雾LED
sbit Led_DJ = P2^3;   //待机LED

//按键扫描
sbit Key_Wake = P2^4;   //唤醒按键
sbit Key_Set = P1^2;    //进入设置
sbit Key_Sel = P1^3;    //移位控制
sbit Key_Up = P1^4;     //增加
sbit Key_Down = P1^5;   //减少
sbit Key_End = P1^7;    //退出设置

/*   LCD1602
#define LCD1602_DB  P0
sbit LCD1602_RW = P2^5;//数据总线
sbit LCD1602_RS = P2^6;
sbit LCD1602_EN = P2^7; */

uchar Flag = 0;    //唤醒
uchar data_byte;
uchar RH = 0,RL = 0,TH = 0,TL = 0; //DHT11的数据位

uchar *XP1 = "Temp:";   //温度
uchar *XP2 = "Humi:";   //湿度
uchar *XP3 = "C";      //温度单位
uchar *XP4 = "%RH";     //湿度单位

uchar *XP5 = "Hello the world";   //启动界面
uchar *XP6 =  "Starting...";
uchar *XP7 = "Sleepping...";   //待机状态

uchar *XP8 = "Setting..."; //设置中
uchar *XP9 = "H_U:";   //上限
uchar *XP10 = "H_D:";  //下限

uchar code ASCII[15] =    {'0','1','2','3','4','5','6','7','8','9','.','-'};
uchar Humi_U = 70,Humi_D = 40;     //湿度上下限
uchar yiwei = 0;

/*******************************************************************************
* 函数名      : delayxms()\ delay1()
* 功能                    : 延时
* 输入        :
* 输出        :
*******************************************************************************/
void delayxms(uint xms)   //0us
{
    unsigned char a = 0,b = 0;
          uint num = 0;

          for(num=xms;num>0;num--)
        {
    for(b=199;b>0;b--)
        for(a=1;a>0;a--);
        }
}

void delay(uchar ms) //延时模块//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00;i++);

}

void delay1()

{

  uchar i;

  for(i=0;i<1;i++);

}

/*******************************************************************************
* 函数名      :
* 功能                    : DHT11读取温湿度
* 输入        :
* 输出        :
*******************************************************************************/
void start()//开始信号

{

  io=1;

  //delay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o=0;

  delay(25);// 主机把总线拉低必须大于18ms保证DHT11能检测到起始信号

  io=1;    //发送开始信号结束后拉高电平延时20-40u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uchar receive_byte()//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for(i=0;i<8;i++)    //接收8bit的数据

  {

         while(!io);   //等待50us的低电平开始信号结束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emp=0;  //时间为26us-28us表示接收的为数据'0'

         if(io==1)

         temp=1; //如果26us-28us之后还为高电平则表示接收的数据为'1'

    while(io);//等待数据信号高电平'0'为26us-28us'1'为70us

         data_byte<<=1;//接收的数据为高位在前右移

         data_byte|=temp;

  }

  return data_byte;

}

void receive()      //接收数据

{

  uchar T_H,T_L,R_H,R_L,check,num_check,i;

  start();//开始信号//

  io=1;   //主机设为输入判断从机DHT11响应信号

  if(!io)//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
        while(!io);//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io);//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高电平是否结束如结束则主机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R_H=receive_byte();//湿度高位

         R_L=receive_byte();//湿度低位

        T_H=receive_byte();//温度高位

        T_L=receive_byte();//温度低位

        check=receive_byte();//校验位

        io=0;       //当最后一bit数据接完毕后从机拉低电平50us

        for(i=0;i<7;i++)        //差不多50us的延时
  {
                _nop_();    //7u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_nop_();

        io=1;     //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进入空闲状态

        num_check=R_H+R_L+T_H+T_L;

        if(num_check==check)   //判断读到的四个数据之和是否与校验位相同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check=num_check;

         }

  }

}

/*******************************************************************************
* 函数名      : Test()
* 功能                    : LED&BEEP
* 输入        :
* 输出        :
*******************************************************************************/
void Test()
{
        uchar num = 0;

        Beep = 1;
        delayxms(500);
        Beep = 0;

        for(;num<3;num++)
        {
                Led = 0;
                delayxms(500);
                Led = 1;
        }
}

void Sound()
{
        Beep = 1;
        delayxms(200);
        Beep = 0;
}

void SF(uint xms)    //释放LED
{
        Led_SF = 0;
        delayxms(xms);
        Led_SF = 1;
}

void DJ(uint xms)    //待机LED
{
        Led_DJ = 0;
        delayxms(xms);
        Led_DJ = 1;
}

/*******************************************************************************
* 函数名      : Key_Scan()
* 功能                    : 按键扫描
* 输入        :
* 输出        :
*******************************************************************************/
void Key_Scan()
{
        uchar U_SW = 0,U_GW = 0,D_SW = 0,D_GW = 0;

        if(Key_Wake==0)   //待机与运行控制
        {
                delayxms(12);
                if(Key_Wake==0)
                {
                        Sound();
                        Flag++;
                        if(Flag>1)
                                Flag = 0;   //清零标志位
                }
        }

        if(Key_Set==0)   //设置温度上下限
        {
                delayxms(12);
                if(Key_Set==0)   //设置温度上下限
                {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屏
                        LcdShowStr(0,0,XP8);     //设置状态
                        LcdShowStr(0,1,XP9);     //上限
                        LcdShowStr(7,1,XP10);    //下限

                        Sound();
                        while(1)
                        {
                                U_SW = Humi_U/10;     //上限数据显示
                                U_GW = Humi_U%10;
                                D_SW = Humi_D/10;     //下限数据显示
                                D_GW = Humi_D%10;

                                DisplayOneChar(4,1,ASCII[U_SW]);
                                DisplayOneChar(5,1,ASCII[U_GW]);
                                DisplayOneChar(11,1,ASCII[D_SW]);
                                DisplayOneChar(12,1,ASCII[D_GW]);

                                if(Key_Sel==0)      //移位
                                {
                                        delayxms(12);
                                        if(Key_Sel==0)
                                        {
                                                Sound();
                                                if(yiwei>1)
                                                        yiwei = 0;   //清零
                                                yiwei++;
                                        }
                                }

        if(Key_Up==0)   //增加
                                {
                                        delayxms(12);
                                        if(Key_Up==0)
                                        {
                                                Sound();
                                                if(yiwei==0)  //下限值设置
                                                {
                                                        Humi_D++;
                                                }
                                                if(yiwei==1)  //上限值设置
                                                {
                                                        Humi_U++;
                                                }
                                        }
                                }

        if(Key_Down==0)   //减少
                                {
                                        delayxms(12);
                                        if(Key_Down==0)
                                        {
                                                Sound();
                                                if(yiwei==0)  //下限值设置
                                                {
                                                        Humi_D--;
                                                }
                                                if(yiwei==1)  //上限值设置
                                                {
                                                        Humi_U--;
                                                }
                                        }
                                }

                                if(Key_End==0)   //退出设置
                                {
                                        delayxms(12);
                                        if(Key_End==0)
                                        {
                                                Sound();
                                                break;
                                        }
                                }
                        }

                }
        }

}

附件里面只包含源程序:

网友A:
湿度在阈值附近时候,加湿器来回启动,程序有去“抖动”作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湿度在阈值附近时候,加湿器来回启动,程序有去“抖动”作用吗?

文件里面有仿真文件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文件里面有仿真文件么?

没有,还不会使用仿真软件,完全自学

网友C:
这个力害了。。

网友D:
求一个仿真文件...

网友E(2020-07-09):
版主,雾化器是买的模块对吗?

网友F:
老哥,能发一下整张全部仿真图的图片吗

网友G:
刚买了dht11,还不会玩,来学习学习

网友H(2020-12-21):
这个真的厉害了,但还没有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