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超声波测距源码+详解

楼主:
这个是超声波测距的代码,可以添加stm32程序中,并且有测距的组件就可以使用了。
还附加有原理讲解图文word

HC-SR04超声波测距模块可提供2cm-400cm的非接触式距离感测功能,测距精度可达高到3mm;模块包括超声波发射器、接收器与控制电路。像智能小车的测距以及转向,或是一些项目中,常常会用到。智能小车测距可以及时发现前方的障碍物,使智能小车可以及时转向,避开障碍物。
HC-SR04基本工作原理:
(1)采用IO口TRIG触发测距,给最少10us的高电平信呈。
(2)模块自动发送8个40khz的方波,自动检测是否有信号返回;
(3)有信号返回, 通过IO口ECHO输出一个高电平, 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 测试距离=(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
程序编写思路是:1、配置好使用到的GPIO以及定时器;
2、给模块TRIG端口发送大于10us的高电平信号,当收、收到ECHO回响信号是,打开定时器开始定时;
3、当回响信号消失,关闭定时器;
4、通过定时器定时时间来确定距离。
先由触发信号启动HC-RS04测距模块,也就是说,主机要先发送至少10us的高电平,触发HC-RS04,模块内部发出信号是传感器自动回应的,我们不用去管它。输出回响信号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信号输出的高电平就是超声波发出到重新返回接收所用的时间。用定时器,可以把这段时间记录下来,算出距离,结果要除于2,因为总时间是发送和接收的时间总和。

#include "cs.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记录定时器溢出次数*/
uint overcount=0;

/*设置中断优先级*/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er;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er.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er.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NVIC_InitStructer.NVIC_IRQChannel=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er.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er);
}

/*初始化模块的GPIO以及初始化定时器TIM2*/
void CH_SR04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er;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er;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RIG触发信号*/
    GPIO_InitStructer.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er.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er.GPIO_Pin=GPIO_Pin_8;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er);

    /*ECOH回响信号*/
    GPIO_InitStructer.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er.GPIO_Pin=GPIO_Pin_9;
    GPIO_Init(GPIOB, & GPIO_InitStructer);

    /*定时器TIM2初始化*/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InitStructer.TIM_Period=999;//定时周期为1000
    TIM_TimeBaseInitStructer.TIM_Prescaler=71; //分频系数72
    TIM_TimeBaseInitStructer.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不分频
    TIM_TimeBaseInitStructer.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InitStructer);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开启更新中断
    NVIC_Config();
    TIM_Cmd(TIM2,DISABLE);//关闭定时器使能

}

float Senor_Using(void)
{
    float length=0,sum=0;
    u16 tim;
    uint i=0;
    /*测5次数据计算一次平均值*/
    while(i!=5)
    {
        PBout(8)=1; //拉高信号,作为触发信号
        delay_us(20); //高电平信号超过10us
        PBout(8)=0;
        /*等待回响信号*/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9)==RESET);
        TIM_Cmd(TIM2,ENABLE);//回响信号到来,开启定时器计数

        i+=1; //每收到一次回响信号+1,收到5次就计算均值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9)==SET);//回响信号消失
        TIM_Cmd(TIM2,DISABLE);//关闭定时器

        tim=TIM_GetCounter(TIM2);//获取计TIM2数寄存器中的计数值,一边计算回响信号时间

        length=(tim+overcount*1000)/58.0;//通过回响信号计算距离

        sum=length+sum;
        TIM2->CNT=0; //将TIM2计数寄存器的计数值清零
        overcount=0; //中断溢出次数清零
        delay_ms(100);
    }
    length=sum/5;
    return length;//距离作为函数返回值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中断,当回响信号很长是,计数值溢出后重复计数,用中断来保存溢出次数
{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Update)!=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Update);//清除中断标志
        overcount++;

    }
}

网友A(2020-06-17):
请问楼主包含仿真图吗?

网友B(2020-08-17):
加油啊楼主,奉献的精神,支持支持

网友C(2020-09-17):
请问可以自己做出来实物吗?

网友D(2020-11-13):
=reset  这里不是等于0吗  不应该是 =set才开始打开定时器吗

网友E:
哇,感谢楼主,我直呼内行!

网友F(2021-03-10):
为什么计算回响信号是除以58

网友G(2022-10-12):
太感谢楼主的分享了,感谢感谢

网友H(2022-12-12):
流程很详细

网友I(2023-05-18):
流程很详细,学习学习

网友J(2023-10-11):
最近刚学了32,上来找一下例程玩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计算回响信号是除以58

我觉得可能是68,因为楼主说了测量5次,然后取平均值,我查了一下,音速是340,除以5的结果是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