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移植FreeRTOS及FreeRTOSTCPIP工程源码

楼主(2020-05-07):
Keil MDK下的STM32F407移植FreeRTOS及FreeRTOSTCPIP,不是lwip,是FreeRTOS自己的TCPIP协议栈。其他单片机可供参考。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mQueue.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FreeRTOS_IP.h"
#include "LAN8720.h"

extern ETH_DMADESCTypeDef DMARxDscrTab[ETH_RXBUFNB];        //stm32f4x7_eth.c
extern ETH_DMADESCTypeDef DMATxDscrTab[ETH_TXBUFNB];
extern uint8_t Rx_Buff[ETH_RX_BUF_SIZE * ETH_RXBUFNB];
extern uint8_t Tx_Buff[ETH_TX_BUF_SIZE * ETH_TXBUFNB];

extern NetworkParm networkParm;  //LAN8720.c

int main(void)
{
        delay_ms(100);

        mNVIC_config();
        mIWDG_config(6, 625);  //4s看门狗
        mUSART1_config(921600);  //打印使用
        mPrintf("start...\r\n");

        mRNG_Init();  //初始化随机数

        LAN8720_Init();  //初始化LAN8720
        ETH_MACDMA_Config();  //配置STM32以太网控制器
        ETH_MACAddressConfig(ETH_MAC_Address0, networkParm.mac);  //向STM32F4的MAC地址寄存器中写入MAC地址
        ETH_DMATxDescChainInit(DMATxDscrTab, Tx_Buff, ETH_TXBUFNB);
        ETH_DMARxDescChainInit(DMARxDscrTab, Rx_Buff, ETH_RXBUFNB);
  for(u8 i = 0; i < ETH_TXBUFNB; i++)         //使能ipv4发送帧校验和生成
        {
    /* FreeRTOSTCPIP只支持硬件生成ipv4校验和,不支持TCP/UDP/ICMP校验和 */
                ETH_DMATxDescChecksumInsertionConfig(&DMATxDscrTab[i], ETH_DMATxDesc_ChecksumIPV4Header);
        }
        ETH_Start();  //开启MAC和DMA

        hange_vUSE_DHCP = networkParm.dhcp;  /* 见hange_vUSE_DHCP定义 */
        FreeRTOS_IPInit(networkParm.ip,
                                                                        networkParm.sub,
                                                                        networkParm.gw,
                        networkParm.domainS1,
                                                                        networkParm.mac);

        xTaskCreate(ethCardRxTask,
                    "ethCardRxTask",
                    ethCardRxStackSize,
                    (void* )NULL,
                    ethCardRxPrio,
                    ðCardRxHandler);

        vTaskStartScheduler();  //启动任务调度

  while(1)  //真执行这里也就崩了
        {
                taskENTER_CRITICAL();  //进临界状态,关闭所有中断
          mPrintf("OS没启动或崩了\r\n");
    STM32_SYSTEM_RESET;
        }
//        return 0;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2-10-29):
老大,FREERTOS也有自己的IP栈啊?   我只知道LWIP和    UCOS 的IP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FREERTOS也有自己的IP栈啊?   我只知道LWIP和    UCOS 的IP栈

当然了,2016年出的,亚马逊出品,绝对好用

网友B(2023-10-30):
不错,应该可以用来做串口服务器,有时间的话,我下载下来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