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密码锁程序 如何设定密码锁的初始密码呢?

楼主(2020-05-07):
能否有大神解答一下,如何设定密码锁的初始密码呢???!!!要想将初始密码设置为123456应该如何操作呢?

//-----------------------------------------------------------------
//  名称: 基于单片机的电子密码锁设计
//-----------------------------------------------------------------
//  说明: 初始密码由24C04.BIN设定为"123456".
//             按下数字键0-9可输入密码,不超过6位,输入完成后按下A
//             键开锁,密码正确时LED点亮,液晶屏显示开锁成功.
//             其他键功能是:B-上锁 C-重新输入密码 D-保存新密码 E-清除
//             重设密码时要求先输入正确的密码成功开锁.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上次按键和当前按键序号,该矩阵中序号范围为0-15,16表示无按键
INT8U Pre_KeyNo = 16, keyNo = 16 ;
INT8U DSY_BUFFER[10] = "";                                                        //显示缓冲
INT8U UserPassword[7] = "";                                                        //用户输入的密码
INT8U IIC_Password[7];                                                                //从IIC存储器读取的密码
extern void Initialize_LCD();                                                //液晶初始化
extern void LCD_ShowString(INT8U, INT8U ,INT8U*);        //显示字符串
extern void IIC_Init();                                                                //IIC初始化
extern INT8U Random_Read(INT8U,INT16U);                                //从指定地址读取1字节
extern void Write_IIC(INT8U,INT16U,INT8U);                        //向指定地址写入1字节
extern void delay_ms(INT16U x);                                                //延时函数
//INT8U Keys_Scan();                                                        //扫描键盘返回键值
void Beep();                                                                                //蜂鸣器
sbit LED_OPEN =  P2^7;                                                                //开锁亮灯
sbit BEEP = P3^7;                                                                        //蜂鸣器
// void delay_ms(INT16U ms)
// {
//     INT8U i;
//    while(ms--)
//      for(i=0;i<120;i++);
// }
INT8U Keys_Scan()
{
          //高四位置0,放入四行,扫描四列
    P1=0x0F;delay_ms(1);
    if(P1==0x0F){keyNo=0xFF; return 16;}  //无按键时提前返回
    //按键后00001111将变成0000XXXX,X中1个为0,3个仍为1
    //下面判断按键发生于0-3列中的哪一列
    switch(P1)
    {
        case 0x0E:keyNo=0;break;       //按键在第0列
        case 0x0D:keyNo=1;break;       //按键在第1列
        case 0x0B:keyNo=2;break;       //按键在第2列
        case 0x07:keyNo=3;break;       //按键在第3列
        default: keyNo=16;return 16;    //无按键按下,提前返回
    }
    //低四位置0,放入四列,扫描四行
    P1=0xF0;delay_ms(1);
    //按键后11110000将变成XXXX0000,X中1个为0,3个仍为1
    //下面判断按键发生于0-3列中的哪一行
    //对0-3行分别附加的起始值为:0,4,8,12
    switch(P1)
    {
        case 0xE0:keyNo+=0;break;       //按键在第0行
        case 0xD0:keyNo+=4;break;       //按键在第1行
        case 0xB0:keyNo+=8;break;       //按键在第2行
        case 0x70:keyNo+=12;break;      //按键在第3行
        default: keyNo=16;            //无按键按下
   }
   return keyNo;
}
//-----------------------------------------------------------------
// 蜂鸣器子程序
//-----------------------------------------------------------------
void Beep()
{
        INT8U i;for (i = 0; i < 100; i++) { delay_ms(1); BEEP = ~BEEP; }
        BEEP = 0;
}
//-----------------------------------------------------------------
// 清除密码
//-----------------------------------------------------------------
void Clear_Pwd() {UserPassword[0]='\0'; DSY_BUFFER[0]='\0';                       }
//-----------------------------------------------------------------
// 读取密码字符串(以'\0'为结束标志)
//-----------------------------------------------------------------
void Read_IIC_Pwd()
{
   INT8U i=-1;                          //因为只限于读取存储器前半部分,故;类型可设为INT8U
   //从0x0000地址开始读取I2C存储器保存的密码,长度不超过6个字符
   //下面的循环最多读取7个字符(0~6:包括密码字符串最末尾的'\0')
   do {i++;IIC_Password[i]=Random_Read(0xA0,i);}
   while (IIC_Password[i]!='\0' && i<6);
   //如果循环结束后未遇到结束标志,则直接在字符串末尾补上结束标志
   if(IIC_Password[i]!='\0')
     IIC_Password[i]='\0';

}
//-----------------------------------------------------------------
// 写密码字符串(结束标志'\0'注意一并写入)
//-----------------------------------------------------------------
void Write_IIC_Pwd()
{
    INT8U i=0;
   //循环写入密码字符,字符串末尾的'\0'也要写入,最多7个字符(0~6)
   while(i<=6)
   {   Write_IIC(0xA0,i,UserPassword[i]);  delay_ms(5);
       if(UserPassword[i]=='\0')  break;
           i++;
   }
   //如果循环结束时密码字符串末尾未遇到'\0'则直接向I2C补充写入'\0'
   if(UserPassword[i]!='\0')         Write_IIC(0xA0,i,'\0');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INT8U i=0;
   INT8U IS_Valid_User=0;
   P0=0xFF; P1=0xFF; P2=0xFF;
   delay_ms(10);
   Initialize_LCD();                         //初始化LCD
   LCD_ShowString(0,0,"Your Password...");
   Read_IIC_Pwd();                          //将密码读入IIC_Password
   while(1)
   {  P1=0xF0;
          if(P1!=0xF0) keyNo=Keys_Scan();       //扫描键盘或许键序号
          switch(keyNo)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9:
                     if(i<=5)                       //密码不超过6位
                           {  //如果i为0则执行一次清屏
                             if(i==0)          LCD_ShowString(1,0,"            ");
                                 UserPassword[i]=keyNo+'0';
                                 UserPassword[i+1]='\0';
                                 DSY_BUFFER[i]='*';
                                 DSY_BUFFER[i+1]='\0'; i++;
                                 LCD_ShowString(1,0,DSY_BUFFER);
                           }
                           break;
                 case 10://按A键开锁
                         Read_IIC_Pwd();            //从I2C存储器读取密码
                                 if(strcmp(UserPassword,IIC_Password)==0)
                                 {  LED_OPEN=0;             //点亮LED
                                    Clear_Pwd();
                                        LCD_ShowString(1,0,"UNLOCK OK !      ");
                                        IS_Valid_User=1;
                                 }
                                 else
                                 {  LED_OPEN=1;             //关闭LED
                                     Clear_Pwd();
                                        LCD_ShowString(1,0,"ERROR !      ");
                                        IS_Valid_User=0;
                                 }
                                 i=0;break;
                 case 11://按B键上锁
                                 LED_OPEN=1;
                                 Clear_Pwd();
                                 LCD_ShowString(0,0,"YOUR PASSEORD...");
                                 LCD_ShowString(1,0,"                ");
                                 i=0;  IS_Valid_User=0;break;
                 case 12://按C键设置新密码
                                 //如果是合法用户则提示输入新密码
                                 if(!IS_Valid_User)
                                     LCD_ShowString(1,0,"NO RIGHTS  !");
                                 else
                                 {  i=0;                                        //密码输入缓冲索引归零
                                        LCD_ShowString(0,0,"NEW PASSEORD:...");
                                        LCD_ShowString(1,0,"                ");
                                 }
                                 break;
                 case 13://按D键保存新密码
                                 if(!IS_Valid_User)
                                         LCD_ShowString(1,0,"NO RIGHTS     !");
                                 else
                                 {   //写入新设置的新密码,并重新读回
                                         Write_IIC_Pwd();delay_ms(5);Read_IIC_Pwd();
                                     i=0; //密码输入缓冲索引归0
                                         LCD_ShowString(0,0,"YOUR PASSEORD...");
                                         LCD_ShowString(1,0,"PASSWORD SAVED! ");
                                 }
                                 break;
                 case 14://按E键清除所有输入
                                 i=0;          Clear_Pwd();
                                 LCD_ShowString(1,0,"                ");
      }
          Beep();delay_ms(100); P1=0xF0;
          while(P1!=0xF0);                                                //如果有键未释放则等待
          while(P1==0xF0);                                                //如果没有再次按下按键则等待
   }

}
//-----------------------------------------------------------------
// 液晶控制与显示程序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sbit RS = P2^0;                //寄存器选择线
sbit RW = P2^1;                //读/写控制线
sbit EN = P2^2;                //使能控制线
//-----------------------------------------------------------------
// 延时
//-----------------------------------------------------------------
void delay_ms(INT16U ms){INT8U i; while(ms--) for(i = 0; i < 120; i++);}
//-----------------------------------------------------------------
// 忙等待
//-----------------------------------------------------------------
void Busy_Wait()
{
   INT8U LCD_Status;
    do
    {
       P0=0XFF;                  //液晶屏端口初始置高电平
       EN=0;RS=0;RW=1;           //LCD禁止,选择状态寄存器,准备读
       EN=1;LCD_Status=P0;       //LCD使能,从P0端口读取液晶屏状态字节
       EN=0;                     //LCD禁止
    }while(LCD_Status & 0x80);   //液晶屏忙继续循环

}

//-----------------------------------------------------------------
// 写LCD命令
//-----------------------------------------------------------------
void Write_LCD_Command(INT8U cmd)
{
    Busy_Wait();                //LCD忙等待
    EN=0;RS=0;RW=0;             //LCD禁止,选择命令寄存器,准备写
    P0=cmd;                     //命令字节放到LCD端口
    EN=1;_nop_();EN=0;          //使能LCD,写入后禁止LCD

}

//-----------------------------------------------------------------
// 发送数据
//-----------------------------------------------------------------
void Write_LCD_Data(INT8U dat)
{
    Busy_Wait();                //LCD忙等待
    EN=0;RS=1;RW=0;             //LCD禁止,选择数据寄存器,准备写
    P0=dat;                     //数据字节放到LCD端口
    EN=1;_nop_();EN=0;          //使能LCD,写入后禁止LCD

}

//-----------------------------------------------------------------
// LCD初始化
//-----------------------------------------------------------------
void Initialize_LCD()
{
    Write_LCD_Command(0x38);delay_ms(1);  //置功能,8位,双行,5*7
    Write_LCD_Command(0x01);delay_ms(1);  //清屏
    Write_LCD_Command(0x06);delay_ms(1);  //字符进入模式:屏幕不动,字符后移
    Write_LCD_Command(0x0C);delay_ms(1);  //显示开,关光标

}

//-----------------------------------------------------------------
// 显示字符串
//-----------------------------------------------------------------
void LCD_ShowString(INT8U r, INT8U c,INT8U *str)
{
    INT8U i=0;
    code INT8U DDRAM[]={0x80,0xC0};       //1602LCD两行的起始DDRAM地址
    Write_LCD_Command(DDRAM[r] | c);      //设置显示起始位置
    for(i=0;str[i]&&i<16;i++)             //输出字符串
      Write_LCD_Data(str[i]);
    for(;i<16;i++)                        //不足一行时用空格填充
     Write_LCD_Data(' ');

}
//-----------------------------------------------------------------
// 名称: 24C04 IIC读写程序
//-----------------------------------------------------------------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SCL = P3^2;                //串行时钟
sbit SDA = P3^3;                //串行数据
#include "I2C.h"                //IIC总线通用宏及函数
//-----------------------------------------------------------------
// 向指定的地址写数据
// 器件选择码字节格式 (其中E2,E1为片选位,A8为块地址位)
// 位: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 值:  1  0  1  0 E2 E1 A8 RW
//-----------------------------------------------------------------
void Write_IIC(INT8U Dev_Addr,INT16U mem_addr,INT8U dat)
{
           IIC_Start();                                                           //启动总线
    //发送器件地址
        if(mem_addr<0x0100)   IIC_WriteByte(Dev_Addr);
        else                                  IIC_WriteByte(Dev_Addr | 0x02);
        //写内存地址,或写成:IIC_WriteByte(men_addr&0xFF);
        IIC_WriteByte(mem_addr);
        IIC_WriteByte(dat);                                                   //写数据字节
        IIC_Stop();                                //总线停止

}

//-----------------------------------------------------------------
// 从任意地址读取数据(器件选择码字节参上一函数说明)
//-----------------------------------------------------------------
INT8U Random_Read(INT8U Dev_Addr,INT16U mem_addr)
{
           INT8U d;
        IIC_Start();                                                           //总线启动
        //发送器件地址
        if(mem_addr<0x0100)   IIC_WriteByte(Dev_Addr);
        else                                  IIC_WriteByte(Dev_Addr | 0x02);
        IIC_WriteByte(mem_addr);                                   //写器件内存地址
        IIC_Start();                                                           //总线重新启动
        //内存地址mem_addr小于256(0x0100)时,读器件内存前半部分
        //否则读器件内存的后半部分,故而有器件地址有:
        //Dev_Addr|0x01及Dev_Addr|0x03这两种写法
        if(mem_addr<0x0100)   IIC_WriteByte(Dev_Addr | 0x01);//前半部分
        else                                  IIC_WriteByte(Dev_Addr | 0x03);//后半部分
        d=IIC_ReadByte(); IIC_NAck(); IIC_Stop();//读取一字节,非应答,停止
        return d;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应该如何进行保存的呢?

给你个思路吧,如果初始密码只用一次,修改后就失效,可以先读一次存储器,新的AT24C04每个地址存的都是0XFF,假设只用三个地址来存6位密码,若初始读出来为(255*100+255)×100+255,则写入初始密码123456。
        mima=AT24C02_read_date(200);                         //读取存储在AT24C02的密码
        mima=mima*100+AT24C02_read_date(201);
        mima=mima*100+AT24C02_read_date(202);
  if(mima==2575755)
        {
        AT24C02_write_date(200,12);
        AT24C02_write_date(201,34);
        AT24C02_write_date(202,56);
        mima=123456;
        }
如果初始密码一直有效就容易点,判断密码是否正确时可以并列条件,输入123456和修改后的密码都能通过。

网友B:
看样子是保存在存储芯片里面的

网友A:
假如用新的AT24C04的六个地址来存6位密码,那每个地址初始读出来的都是255,需要先写一段代码将123456写进对应地址。

网友C:
把123456写到程序执行的条件中,只有当输入为123456才可执行对应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用新的AT24C04的六个地址来存6位密码,那每个地址初始读出来的都是255,需要先写一段代码将123456写进 ...

那请问该如何修改呢,能用keil软件编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保存在存储芯片里面的

那请问应该如何进行保存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