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这样 单片机LED灯不闪烁啊?我想让它定时到了 灯闪烁

楼主(2020-05-07):
怎么LED才能在定时到了闪烁

网友A:
ET0=0表示关闭定时器0的中断,TR0=0是定时器停止工作,去掉这2行就好乐

网友B: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你把ET0和TR0 关掉了。注释掉这两句应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你把ET0和TR0 关掉了。注释掉这两句应该就行

去掉这两行 会出现  定时到了   它会一直走  灯也一直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去掉这两行 会出现  定时到了   它会一直走  灯也一直亮

bit j=0;//闪烁周期标志
bit k=0;//闪烁允许标志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 i;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
        if(i<10)j=1;//0.5s
        else j=0;
        if(i==20)        //1s
        {
                i=0;
                time_cnt++;
                if(time_cnt==time)//time控制闪烁启停时间
                {
                        time_cnt=0;
                        k=~k;
                }
        }
        if(j==1&&k==1)//1s周期闪烁
                led=0;
        else led=1;
}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t j=0;//闪烁周期标志
bit k=0;//闪烁允许标志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谢谢 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