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430大神求解,MSP430的万年历可以使用低功耗模式吗

楼主(2020-05-07):
各位430大神求解,MSP430的万年历可以使用低功耗模式吗,麻烦点拨一下,说下思路,进入模式后主程序就不会运作了,DS1302还会运作吗?

网友A:
反射无背光段式液晶,计算器用的那种。还有电子墨水屏,不刷新不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低功耗模式,1302也不受影响,但要考虑整个系统的功耗才有意义,如果显示屏耗电较多则单片机进入低 ...

请问什么屏幕比较省电呢,目前我用的12864

网友A:
可以使用低功耗模式,1302也不受影响,但要考虑整个系统的功耗才有意义,如果显示屏耗电较多则单片机进入低功耗省的电相比是很少的。

网友B:
MSP430可以使用低功耗模式,这个和DS1302没有关系。如果你本身的时间更新频率很低,可以不适用MSP430单片机,用DS1302的定时唤醒功能也可以实现较低功耗。

网友C:
MSP430可以进入LMP3模式,Aclk运行用来刷新显示,主程序肯定是停了的。DS1302的运行与MSP430的LMP无关,只要初始化好,定时读DS就行了。

网友D:
1302外围电路自带晶振 走不走时间与430没关系 只与对1302的寄存器配置有关

网友E:
DS1302独立运行;MSP430看说明书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