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得到一段简洁的单片机代码

楼主(2020-05-07):
功能八个led灯并排,编号1,2,3,4,5,6,7,8,先是同时亮起(1,8)两个灯,再依次点亮(2,6)(3,7)(4,5)(3,7)(2,6)(1,8),然后一直循环进行。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led P2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while(1)
        {
         led=0x7e;  //亮1,8
         delay(50000);
         led=0xbd;  //亮2,7
         delay(50000);
         led=0xdb; //亮3,6
         delay(50000);
         led=0xe7; //亮4,5
         delay(50000);
         led=0xdb;//亮3,6
         delay(50000);
         led=0xbd; //亮2,7
         delay(50000);
        }
}

网友A: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inf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ed P2
uchar table[6]={0x7e,0xbd,0xdb,0xe7,0xdb,0xbd};
uchar flag=0;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flag++;
        if(flag>=5)
        {
             flag=0;
        }
}

void main()
{
        while(1)
        {
         led=table[flag];
         delay(50000);
        }
}

其实也没简洁多少,建议不要用delay,用定时器更好,节省MCU计算资源。

网友B:
unsigned char i=0;
void main()
{
while(1)
{
   switch(i%6)
       {
          case 0:  led=0x7e;break;  //亮1,8
          case 1:  led=0xbd;break;  //亮2,7
          case 2:  led=0xdb;break;  //亮3,6
          case 3:  led=0xe7;break;  //亮4,5
          case 4:  led=0xdb;break;  //亮3,6
          case 5:  led=0xbd;break;  //亮2,7
        }
   i++;
  delay(50000);
}
}

网友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led P2

u8 code PP[]={0x7e,0xbd,0xdb,0xe7,0xdb,0xbd};//加的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u8 i;  //加的
for(i=0;i<6;i++){led=PP[i];delay(50000);}//无需while(1)
}

网友D:
int i=0;
while(1)
{
     led=~(1<<(7-i)|1<<i);
     i++;
     delay(50000);
    if(i==3){i++;}
    if(i==7){i=0;}
}

网友E:
这是最简洁的方式,前些天想过一下用移位,没往下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