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实现只有前5次按下开关会显示,以后按下都没有反应,单片机程序改怎样修改

楼主(2020-05-07):
9EQF%VR3_80(J0ZMBE00_2X.png 现在是按下key1后出现上面的情况,其他几个按键也一样。我现在想实现只有前5次按下开关会显示,以后按下都没有反应,程序改怎样修改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0;
sbit wela=P2^1;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共阳极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sbit key5=P1^4;
sbit key6=P1^5;
sbit start=P1^6;
sbit beep=P2^2;
uchar num=0;
uchar count=0;
uchar second=5;
uchar t;
uchar a=0;
uchar n=0;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
{
if(key1==0)
  {
    beep=0;
     wela=1;
      P0=0x3f;
       wela=0;
           P0=0xff;
        dula=1;
         P0=table[1];
          dula=0;
           delayms(5);
         }

if(key2==0)
{

beep=0;
     wela=1;
      P0=0x3f;
       wela=0;

           P0=0xff;
        dula=1;
         P0=table[2];
        dula=0;
         delayms(5);

}
if(key3==0)
{

    beep=0;
      wela=1;
       P0=0x3f;
         wela=0;

           P0=0xff;
          dula=1;
           P0=table[3];
            dula=0;
             delayms(5);

}
if(key4==0)
{

  beep=0;
   wela=1;
    P0=0x3f;
     wela=0;

           P0=0xff;
      dula=1;
       P0=table[4];
        dula=0;
         delayms(5);

}
if(key5==0)
{

   beep=0;
   wela=1;
    P0=0x3f;
     wela=0;

           P0=0xff;
      dula=1;
       P0=table[5];
           dula=0;
        delayms(5);

}
if(key6==0)
{

  beep=0;
   wela=1;
    P0=0x3f;
     wela=0;

           P0=0xff;
      dula=1;
       P0=table[6];
        dula=0;
         delayms(5);

}

}

main()
{
display();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按照你的程序修改了,但是现在反应开关按下只能显示一次了,按下其他开关没有

//可能是按键按下一次识别了多次,你在每个if里面加一个判断按键松开的语句就好了。
if(key6==0)
{
times++;
  beep=0;
   wela=1;
    P0=0x3f;
     wela=0;

           P0=0xff;
      dula=1;
       P0=table[6];
        dula=0;
         delayms(5);
while(key6==0);             //其他几个if下对应加上这句
}

网友A:
unsigned char times=0;
void display()
{if(key1==0)
  {
   times++;
    beep=0;
     wela=1;
      P0=0x3f;
       wela=0;
           P0=0xff;
        dula=1;
         P0=table[1];
          dula=0;
           delayms(5);
         }

if(key2==0)
{
times++;
beep=0;
     wela=1;
      P0=0x3f;
       wela=0;

           P0=0xff;
        dula=1;
         P0=table[2];
        dula=0;
         delayms(5);

}
if(key3==0)
{
times++;
    beep=0;
      wela=1;
       P0=0x3f;
         wela=0;

           P0=0xff;
          dula=1;
           P0=table[3];
            dula=0;
             delayms(5);

}
if(key4==0)
{

times++;
  beep=0;
   wela=1;
    P0=0x3f;
     wela=0;

           P0=0xff;
      dula=1;
       P0=table[4];
        dula=0;
         delayms(5);

}
if(key5==0)
{
times++;
   beep=0;
   wela=1;
    P0=0x3f;
     wela=0;

           P0=0xff;
      dula=1;
       P0=table[5];
           dula=0;
        delayms(5);

}
if(key6==0)
{
times++;
  beep=0;
   wela=1;
    P0=0x3f;
     wela=0;

           P0=0xff;
      dula=1;
       P0=table[6];
        dula=0;
         delayms(5);

}

}

main()
{
while(1)
{
if(times<5)
display();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char times=0;
void display()
{if(key1==0)

大佬,我按照你的程序修改了,但是现在反应开关按下只能显示一次了,按下其他开关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按键按下一次识别了多次,你在每个if里面加一个判断按键松开的语句就好了。
if(key6==0)
{

解决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