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关于接地的引线不够用的问题

楼主(2020-05-07):
想用开发板实现一个系统,要外接传感器,接地的引线不够用,请问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提前感谢。

网友A:
杜邦线一分二,买一袋就可以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了,开发板的可以用一母分二公的

网友B:
GND应该很多,包括MCU的GND针,实在不行还可以焊接一根线。

网友C:
找几根导线,焊在一起或者拧在一起

网友D:
通过焊接与其他gnd相连

网友E:
自己焊接一个类似拓展板的,单独接gnd,不会有影响

网友F:
一般开发板上单片机会自带一个GND,不够的话,用三母头。有的开发板给了原理图,在这些原理图中可以看到有的GND已经和开发板连在了一起,可以节省几根GND线

在这个开发板中,所有标注接地的都提前接好了,无需另外接地

在这个开发板中,所有标注接地的都提前接好了,无需另外接地

楼主:
谢谢回复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杜邦线一分二,买一袋就可以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了,开发板的可以用一母分二公的

谢谢回复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GND应该很多,包括MCU的GND针,实在不行还可以焊接一根线。

谢谢回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