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模拟仿真 STM32一直没有IDLE中断,请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20-05-07):
用串口模拟仿真,通过串口接收到一帧数据后,一直没有IDLE中断。折腾好长时间也没发现问题在哪。

u8 rxbuffer[100]={0x00};
u8 txbuffer[100]={0x00};
u8 flag=0;
static int rx_count=0;

void usart_gpio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ENABL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使能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IDLE ,ENABLE); //使能空闲总线中断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void usart_nvic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_config(void)
{
                usart_gpio_init();
                usart_init();
                usart_nvic_init();
}

//串口接收中断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RESET)//接收到一字节数据
                {
                                rxbuffer[rx_count++]=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IT_RXNE);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IDLE)!= RESET)  //接收到一帧数据
                                {
                                                USART1->SR;
                                                USART1->DR;
                                                flag=1;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IDLE);
                                                usart1_send_onebyte(0x26);
                                }
                                //usart1_send_onebyte(0x27);

                }
}

网友A(2022-04-27):
中断程序写的有问题

网友B:
中断程序应该用USART_GetITStatus(),但是我还是没有调成功,正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