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加5110屏+TEA5767组成的数调收音机源程序

楼主:
#include <TEA5767N.h>  //https://github.com/mroger/TEA5767
#include <LCD5110_Graph.h> //http://www.rinkydinkelectronics点com/library.php?id=48

LCD5110 lcd(8,9,10,12,11);
TEA5767N radio = TEA5767N();

extern unsigned char BigNumbers[];
extern unsigned char TinyFont[];

extern uint8_t splash[];
extern uint8_t signal5[];
extern uint8_t signal4[];
extern uint8_t signal3[];
extern uint8_t signal2[];
extern uint8_t signal1[];

int analogPin = 0;
int val = 0;
int frequencyInt = 0;
float frequency = 0;
float previousFrequency = 0;
int signalStrength = 0;

void setup()
{
  radio.setMonoReception();
  radio.setStereoNoiseCancellingOn();
  initScreen();
  showSplashScreen();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for(int i;i<30;i++)
  {
     val = val + analogRead(analogPin);
     delay(1);
  }

  val = val/30;
  frequencyInt = map(val, 2, 1014, 8700, 10700); //Analog value to frequency from 87.0 MHz to 107.00 MHz
  float frequency = frequencyInt/100.0f;

  if(frequency - previousFrequency >= 0.1f || previousFrequency - frequency >= 0.1f)
  {
    lcd.clrScr();
    radio.selectFrequency(frequency);
    printSignalStrength();
    printStereo();
    printFrequency(frequency);
    previousFrequency = frequency;
  }

  lcd.clrScr();
  printSignalStrength();
  printStereo();
  printFrequency(frequency);
  delay(50);
  val = 0;
}

void initScreen()
{
  lcd.InitLCD();
  lcd.setFont(BigNumbers);
  lcd.clrScr();
}

void showSplashScreen()
{
  lcd.drawBitmap(0, 0, splash, 84, 48);
  lcd.update();
  delay(3000);
  lcd.clrScr();
  lcd.update();
}

void printFrequency(float frequency)
{
  String frequencyString = String(frequency,1);
  if(frequencyString.length() == 4)
  {
    lcd.setFont(BigNumbers);
    lcd.print(frequencyString,14,12);
    lcd.update();
  }
  else
  {
    lcd.setFont(BigNumbers);
    lcd.print(frequencyString,0,12);
    lcd.update();
  }
}
void printStereo()
{
    boolean isStereo = radio.isStereo();
     if(isStereo)
    {
      lcd.setFont(TinyFont);
      lcd.print("STEREO",55,2);
    }
}

void printSignalStrength()
{
  signalStrength = radio.getSignalLevel();
  String signalStrenthString = String(signalStrength);
  if(signalStrength >=15)
  {
    lcd.drawBitmap(1, 1, signal5, 17 , 6);
  }else if(signalStrength >=11 && signalStrength <15)
  {
    lcd.drawBitmap(1, 1, signal4, 17 , 6);
  }
  else if(signalStrength >=9 && signalStrength <11)
  {
    lcd.drawBitmap(1, 1, signal3, 17 , 6);
  }
   else if(signalStrength >=7 && signalStrength <9)
  {
    lcd.drawBitmap(1, 1, signal2, 17 , 6);
  }
   else if(signalStrength <7)
  {
    lcd.drawBitmap(1, 1, signal1, 17 , 6);
  }
}

FMRadio(tea5767_5110-nano).zip

完整代码

网友A(2020-05-08):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终于找到了。

网友B(2020-08-05):
这个电路图是用什么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图是用什么画的

应该是fritzing画的

网友D(2021-11-08):
如何搜台的?

网友E(2023-01-17):
通过旋转电位器搜索电台

网友F(2023-07-12):
求教:有没有大佬做成功的?我怎么频率卡在87Mhz,频率电位器怎么调都不变。

网友G:
程序报错,有能解决吗?

Arduino:1.8.13 (Windows 10), 开发板:"Arduino Uno"

D:\arduino\arduino作品\Arduino加5110屏+TEA5767组成的数调收音机源程序\51黑论坛_FMRadio(tea5767_5110-nano)\FMRadio\FMRadio1\FMRadio1.ino: In function 'void printStereo()':

D:\arduino\arduino作品\Arduino加5110屏+TEA5767组成的数调收音机源程序\51黑论坛_FMRadio(tea5767_5110-nano)\FMRadio\FMRadio1\FMRadio1.ino:101:30: warning: ISO C++ forbids converting a string constant to 'char*' [-Wwrite-strings]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TEA5767-master\TEA5767N.cpp: In function 'transmitData.constprop':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TEA5767-master\TEA5767N.cpp:92:13: warning: iteration 5 invokes undefined behavior [-Waggressive-loop-optimizations]

   Wire.write(transmission_data[i]);

             ^

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Arduino\libraries\TEA5767-master\TEA5767N.cpp:91:18: note: within this loop

  for (int i=0 ; i<6 ; i++) {

                  ^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cclP43mC.ltrans0.ltrans.o: In function `printSignalStrength':

D:\arduino\arduino作品\Arduino加5110屏+TEA5767组成的数调收音机源程序\51黑论坛_FMRadio(tea5767_5110-nano)\FMRadio\FMRadio1/FMRadio1.ino:11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ignal5'

D:\arduino\arduino作品\Arduino加5110屏+TEA5767组成的数调收音机源程序\51黑论坛_FMRadio(tea5767_5110-nano)\FMRadio\FMRadio1/FMRadio1.ino:111: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ignal5'

D:\arduino\arduino作品\Arduino加5110屏+TEA5767组成的数调收音机源程序\51黑论坛_FMRadio(tea5767_5110-nano)\FMRadio\FMRadio1/FMRadio1.ino:11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ignal4'

D:\arduino\arduino作品\Arduino加5110屏+TEA5767组成的数调收音机源程序\51黑论坛_FMRadio(tea5767_5110-nano)\FMRadio\FMRadio1/FMRadio1.ino:11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ignal4'

D:\arduino\arduino作品\Arduino加5110屏+TEA5767组成的数调收音机源程序\51黑论坛_FMRadio(tea5767_5110-nano)\FMRadio\FMRadio1/FMRadio1.ino:11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ignal3'

D:\arduino\arduino作品\Arduino加5110屏+TEA5767组成的数调收音机源程序\51黑论坛_FMRadio(tea5767_5110-nano)\FMRadio\FMRadio1/FMRadio1.ino:11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ignal3'

D:\arduino\arduino作品\Arduino加5110屏+TEA5767组成的数调收音机源程序\51黑论坛_FMRadio(tea5767_5110-nano)\FMRadio\FMRadio1/FMRadio1.ino:12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ignal2'

D:\arduino\arduino作品\Arduino加5110屏+TEA5767组成的数调收音机源程序\51黑论坛_FMRadio(tea5767_5110-nano)\FMRadio\FMRadio1/FMRadio1.ino:12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ignal2'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Temp\cclP43mC.ltrans0.ltrans.o: In function `showSplashScreen':

D:\arduino\arduino作品\Arduino加5110屏+TEA5767组成的数调收音机源程序\51黑论坛_FMRadio(tea5767_5110-nano)\FMRadio\FMRadio1/FMRadio1.ino:7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plash'

D:\arduino\arduino作品\Arduino加5110屏+TEA5767组成的数调收音机源程序\51黑论坛_FMRadio(tea5767_5110-nano)\FMRadio\FMRadio1/FMRadio1.ino:72: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plash'

collect2.exe: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exit status 1

为开发板 Arduino Uno 编译时出错。

在文件 -> 首选项开启
“编译过程中显示详细输出”选项
这份报告会包含更多信息。

网友F:
uno是可以通过编译的,你是否已经把FMRadio.ino,icons.c,splash.c 三个文件放在一个目录里?

网友H:
Fritzing中 TEA5767   LM386   5110  的原件库怎么弄的,能发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