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子程序是怎么判断呢

楼主(2020-05-07):
一个低电平时使单片机产生一次中断,当里程计数器对里程脉冲信号计满1000次时,使单片机进入到里程计数中断服务子程序是什么意思?
不应该是产生一个低电平就进入一次中断程序吗?

网友A:
一个低电平时使单片机产生一次中断-------------必定是硬件中断
当里程计数器对里程脉冲信号计满1000次时,使单片机进入到里程计数中断服务子程序-----这话确实有毛病。但估计是中断内再调用一个一个子函数。
不应该是产生一个低电平就进入一次中断程序吗?--------------是进入一次中断

网友B:
这要看程序是怎么设计的,进入中断处理首先产生中断请求,你的程序中设置的是一个脉冲产生一个中断请求还是1000个产生一次中断请求呢

网友C:
注意,一次中断在中断内对一个变量a加1,变量a到1000次时再对另一个变量b加1,变量a清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