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40芯片连不上jtag

楼主(2020-05-08):
各位专家,请教个jtag问题。我用一c8051f040单片机,使用silabs自带的ide软件。芯片运行得好好的,突然jtag联不上,烧不了新程序了。
上电老程序跑得好好的,电压电流正常,程序没有加密,jtag口与芯片管脚没有虚焊。
最好能软件解决,换芯片工作量很大。
没法子了。求助大家。[抱拳][抱拳][抱拳]

补充一些现像,提供参考。
1,用烧hex的工具,也要先联接芯片,然后再erase,然后再下载hex。
现在是第一步就联不上。
2,仿真器是好的。在别的板子上烧可以。
3,量tck  TDI  tdo与地无穷阻抗,tms  14k。也没短路;
4,己测jtag口到芯片管脚,是通的。量两台一样的(正样件,电性件)jtag口每线对地阻抗,也是相同的。
上电后,量jtag管脚电压,两台也一样。现在就是这正样芯片联不上。

楼主:
jtag没接什么额外的。测串联

网友A(2020-08-29):
引用 楼主:
jtag没接什么额外的。测串联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