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验,IO口的使用,P3.3输入,P1口输出

楼主:
实验要求如下:P3.3口做输入口,外接一脉冲,每输入一个脉冲,P1口按16进制加一方式点亮发光二极管。P3口接的是一个开关。
电路图流程图如下

本菜鸟不太理解这题,写的C语言程序问题很大。
希望有大神能指点一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P3^3;
uchar code seg[]=
{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
void delayms(uchar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3;i++);
}
uchar key_scan(void)
{
static bit kp=0;
if((P3&0x0f)!=0x0f)
{
delayms(10);
if(((P3&0x0f)!=0x0f)&&(kp==0))
{
kp=1;
return 1;
}
}
else kp=0;
return 0;
}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_val;
uchar num=0;
while(1)
{
key_val=key_scan();
if(key_val==1)
{
if(++num==16)
num=0;
}
P2=seg[num];
}
}

网友A(2020-05-08):
指点一下?一下在哪里?是MCU不懂?还是74LS345不懂?还是C的每个语句都不懂?还是某句不懂?点亮一个LED做过吗?

网友B:
这是学校考试题吧,, seg[]数组下标值的范围是0~14,你把36行的if(++num==16)改成if(++num==15) 就运行正常了。还有个办法是在seg[]数组里在首数据的位置再添个0x00也行

网友B:
这是学校考试题吧,, seg[]数组下标值的范围是0~14,你把36行的if(++num==16)改成if(++num==15) 就运行正常了。还有个办法是在seg[]数组里在首数据的位置再添个0x00也行.
最好的办法是把uchar code seg[]={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
改为
uchar code seg[]={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指点一下?一下在哪里?是MCU不懂?还是74LS345不懂?还是C的每个语句都不懂?还是某句不懂?点亮一个LED做 ...

点亮一个LED是做过的。
就是这一题根据师傅的讲解,是要根据P3.3的中断特性来判断开关拨动的次数,然后开关拨动一个来回,LED灯根据16进制加一(16进制比较困难也可以用2进制)。我主要不懂的地方时,这个判断拨动次数的程序怎样写

网友D:
用P1的8个LED显示0x00~0xff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P3^3;

void delayms(uchar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23;i++);
}

bit key_scan(void)
{
        static bit kp=0;
        if((P3&0x0f)!=0x0f)
        {
                delayms(10);
                if(((P3&0x0f)!=0x0f)&&(kp==0))
                {
                        kp=1;
                        return 1;
                }
        }
        else kp=0;
        return 0;
}

void main(void)
{
        uchar num=0;
        P1=0x00;
        while(1)
        {
                if(key_scan())
                        num++;
                P1=num;//0x00~0xf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