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如何判断是否为杯子?求思路

楼主(2020-05-08):
如题,用单片机做了一个智能饮水机,红外怎么判断放入接水槽的是杯子而不是其他物体呢

网友A:
   一般一个正常的人都是拿杯子去接水吧。

网友B:
可以实现,我们现在用的饮水机一般在水龙头下面放了一个栅格,栅格表面有许多口,用来防止误放水时水直接流到地上。接水时水杯可以放在栅格上。
可以在水龙头旁安装红外对管,方向朝下,没有水杯时,红外对管根据红外线发射到反射回来的时间测出到栅格底部的大致距离;
有水杯时,红外对管测出的距离应接近栅格上表面,因为杯子底部挡住了红外线。考虑杯子底部到栅格上表面的距离,可以允许一定误差。
其他情况,比如说伸个拳头进去,厚度肯定比杯子底部到栅格上表面的距离大,可以判断出不是杯子。
总结:当红外对管检测到的距离为指定范围时(有杯子),水龙头自动放水多少毫升。当检测到的距离回归初值前,只放一次水,防止溢出。为减小误差,红外发射管的发射角要尽量小。

网友C:
楼上的解释很好,我相信这是可行的。

网友D:
这是无法准确判断的,即便是很小心的人有时也会拿错或看错,更不要说机器了。如果是为了防止误动作,可以考虑增加多对探测点,并使用机械互锁装置,但也不能保证百分百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