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运行时CPU占用90%,时间变化10倍问题解决

楼主(2020-05-08):
今天做了个仿真,运气很好,碰到了问题,仿真运行时,运行1秒实际用了10秒,网上有的说数字电阻,模拟电阻,还有的帖子上说问题解决了,却不把解决的方法说出来。网上的方法都试过,还是不行啊,后面用排除法,把以前做过的仿真拿过来,程序来过来,对比测试,发现不是系统,不是仿真软件,不是KEIL原因。是自己写的程序原因,写的程序复制到哪里哪里不行。
难道写个继电器,L293D的驱动程序,几个IO都有问题?
后来发现,原来定义L293D的时候,把IN3=P2^5;IN4=P2^5; 两个P25,把IN4=P2^6;都恢复了。
实物中,如果IO口定义重复,编译器不会提示错误,运行的时候也不会有时间变化,只不过执行过程有问题而已。
但仿真中居然CPU占用从8%---90%,而且CPU占用率高,导致时间变10倍。
以上是这次解决的方法,就分享一下。有错误请指出。下面来几个图片。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插不进去。不知道怎样回复图片。

写帖子时按了个保存草稿就自动发出来,就改不了。

网友A:
帖子的下面有一个编辑按钮,可以重新编辑

网友B:
楼主,我要的图片呢

网友C:
小提示通常非常有帮助。 我们所有人都有机会使用它。谢谢!

网友D(2021-12-10):
不过呢,我遇到ISIS慢10倍的原因就不是IO写错了的问题,处理器占用60%,用提高10倍的频率解决,电脑新装之初没问题,电脑用了一段时间后就会慢。话说回来,慢也有好处,就像是慢动作一样,验证了我写的经典按键代码消抖作用很明显,if(K1==0&&++Xd==0){LED2=1;LED1=LED3=LED4=0;while(!K1);}

网友E:
仿真这东西对系统还是有要求的,有些是设置问题,有些是软件瑕疵,还有程序问题什么的,软件更新得特快难免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