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12V,直接L7805CV输出:+5V 不带散热片可以带多大电流吗?发热吗?

楼主(2020-05-08):
L7805cv不带散热片可以带多大电流吗?听说发热很容易坏。

网友A:
如果不愿百度可以直接试机,这东东也就毛把钱坏几十个就当少吃一个冰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愿百度可以直接试机,这东东也就毛把钱坏几十个就当少吃一个冰棒。

我想知道不戴散热片稳定工作电流,这是个经验值,初学者缺少这样的经验

网友B:
L7805CV封装是什么? 不带散热片一般情况下TO-220建议电流不超50mA,电子元件发热肯定是会有的,取决于功耗;建议还是增加散热器,尽量多留余量去使用,确认电路的可靠性。以上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C:
如果没有散热片,则7805通常可以从12V到5V耗散约1瓦功率,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其他损耗,7805理论上可以输出约140mA 电流,而7805可以提供的电流不能超过100-120mA。

网友D:
不用想,30mA的电流用手就摸不了了,没有计算公式,是我实际使用的结果
但你接了1A电流的负载一样不会有问题,它会一直那么的烫手而已,输出电流电压都变小而已
7805本身是有温度保护的,而且也是可以长时间工作于85摄氏度的环境温度下的
如果温度保护的性能都没有了,那么这玩意就已经坏了
一句话,自己试一下就知道,几毛一个的东西,还不值你来这打字的时间值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