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寸LED时钟修改的热敏电阻温度计 求指导

楼主(2020-05-08):
原来是用4位LED显示的时钟修改的热敏电阻温度计
已修改成通电就显示温度计 是4位LED显示的,如何把一些用不到的ds1302.c和ds1302.h ,修改去除.
还有这个程序上   main.c  #include "ds1302.h"    要什样修改去除,简化程序
有懂修改的师博吗?求指教

网友A:
看了一下程序犬牙交错,删除大法不好用。
可以搞清每个函数的用途逐个删去,或自己重新搭建一个程序更方便些。

网友A:
1、ADC_convert();这个是显示温度的,在 main()里保留,其他时间的包括调时间的统统删除;
2、DS1302的所有东东删除(移走),但ds1302.h文件里的以下内容要C+V到主程序里:
sbit LED1      = P3 ^ 7;//数码管1
sbit LED2      = P3 ^ 6;//数码管2
sbit LED3      = P3 ^ 5;//数码管3
sbit LED4      = P3 ^ 4;//数码管4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没有上机试或仿真过也许这样不通过,你自己试试改吧。总体感觉源程序也是乱麻,不如重写。

网友B:
看着程序哪里可能不用的先分别试验注释,达到目标后,最后再把注释的删除。

网友C:
可以删除明显不使用的代码,例如与DS1302相关的与时间相关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