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频底噪

楼主(2020-05-08):
一般有条件的话,建议用差分输入,能避免很多情况下的干扰和底噪问题。底噪跟放大倍数成正比,在音量满足要求情况下,尽量降低放大倍数。
底噪一般由功放本身或者前级电路引入,当功放两个输入端短接并接到GND时,听底噪是否改善很多,如果改善很多就判断为外部引入,此时建议降低前级的增益,降低底噪。如果前级底噪没问题,就要检查功放外围电路,例如以下几点:
(1)功放本身的噪音,一是减小放大倍数,二是检查PVDD、GND的走线,如果底噪是高频,可以尝试PVDD并联滤波电容;或者功放单独外部供电,判断是否电源或地上引起的。
(2)外围引起的噪音,一些情况功放和主芯片距离较远,中间功率器件的大电流走线辐射进去,此时最好有个干净的GND走线从音源走线两侧“护送”到功放,避免干扰。另外一种情况,一般单端输入时容易引入噪音,主要是一些工程为走线方便,单端接地端选择附近的GND,而不是从音源端的GND拉线过来,建议这条GND单独走线(当做一条信号线),例如可以用个0~10欧姆电阻放在这条地线上,从而断开与其他GND的网络。
(3)PCB走线引起的底噪,信号线尽量短,且两条信号线尽量平行走线,即使单端输入,接地端最好也要从音源端与信号线一起平行走线,另外且不可与电源线平行走线,即使不同层,也不要平行走线。
(4)悬空引起的底噪,特别是AUX单独输入时,没有插入AUX线时信号悬空(常见于demo板),悬空自然会引入噪音,可以将悬空端并10K电阻到GND,避免悬空。
(5)插入PC等设备时噪音,PC等设备AUX输出的GND上常伴随其他干扰,如50HZ交流,会传导到功放。

网友A:
可以在电源输入端加入滤波,抗干扰。

网友B:
接地的环路设计  弱信号 和强信号 分开接地 最后汇总一点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