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数字时钟 程序及原理图

楼主(2020-05-08):
程序清单
/*-----------------------------------------------
名称:DS1302时钟数码管显示
内容:DS1302实时时钟数码管显示,只显示时间。并通过4个按键加减小时、分钟。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ds1302.h"

#define KeyPort P3 //定义按键端口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bit ReadTimeFlag;//定义读时间标志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us级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ms级延时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数码管显示函数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键盘扫描
void Init_Timer0(void);//定时器初始化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num;

nit_Timer0();
Ds1302_Init();
while (1)         //主循环
{

num=KeyScan();
switch(num)
{
case 1:time_buf1[4]++;if(time_buf1[4]==24)time_buf1[4]=0;
Ds1302_Write_Time();break; //正常时间 小时 加1
case 2:time_buf1[4]--;if(time_buf1[4]==255)time_buf1[4]=23;
Ds1302_Write_Time();break; //正常时间 小时减1
case 3:time_buf1[5]++;if(time_buf1[5]==60)time_buf1[5]=0;
Ds1302_Write_Time();break;//分加1
case 4:time_buf1[5]--;if(time_buf1[5]==255)time_buf1[5]=59;
Ds1302_Write_Time();break; //分减1
default:break;
}
f(ReadTimeFlag==1)
{
ReadTimeFlag=0;
Ds1302_Read_Time();
//数据的转换,因我们采用数码管0~9的显示,将数据分开
TempData[0]=dofly_DuanMa[time_buf1[4]/10];        //时
TempData[1]=dofly_DuanMa[time_buf1[4]%10];
TempData[2]=0x40;                                                            //加入"-"
TempData[3]=dofly_DuanMa[time_buf1[5]/10]; //分
TempData[4]=dofly_DuanMa[time_buf1[5]%10];
TempData[5]=0x40;
TempData[6]=dofly_DuanMa[time_buf1[6]/10]; //秒
TempData[7]=dofly_DuanMa[time_buf1[6]%10];

}
}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 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i++;
       if(i==Num)
              i=0;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Display(0,8);       // 调用数码管扫描
num++;
if(num==50)        //大致100ms
   {
    num=0;
    ReadTimeFlag=1; //读标志位置1
        }
}

/*------------------------------------------------
按键扫描函数,返回扫描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unsigned char keyvalue;
if(KeyPort!=0xff)
   {
    DelayMs(10);
    if(KeyPort!=0xff)
           {
            keyvalue=KeyPort;
            while(KeyPort!=0xff);
                switch(keyvalue)
                {
                 case 0xfe:return 1;break;
                 case 0xfd:return 2;break;
                 case 0xfb:return 3;break;
                 case 0xf7:return 4;break;
                 case 0xef:return 5;break;
                 case 0xdf:return 6;break;
                 case 0xbf:return 7;break;
                 case 0x7f:return 8;break;
                 default:return 0;break;
                }
          }
   }
   return 0;
}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21-06-07):
楼主你好请问能方便提供一下AD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