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STM32散热风扇工作原理是?三极管放大吗?

楼主:
我的这个风扇实物图,请问他是利用三极管放大电流驱动风扇的还是其他原理

网友A(2020-05-08):
和电脑散热器工作原理一毛一样,据说航天科技也受此启发用类似的工作原理

网友B:
三级管应该是处于导通或截止这两种状态。

网友C:
硬件不全,全靠猜,我猜是的

网友D:
猜想:是这样的

网友E:
我认为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F:
这是直流无刷电机,有芯片控制不同绕组的通电时间和电流方向,形成旋转磁场,带动转子永磁体转动。

网友G:
三极管不是放大,是开关状态

网友H:
可以控制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