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力摆系统STM32源程序

楼主(2020-05-08):
32单片机做的风力摆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o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include "other.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pi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key.h"
#include "arithmeti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volatile float last_pitch=0,last_roll=0,last_length_x=0,last_length_y=0;
//主函数中显示数据共需要20ms左右的时间
/*                pitch<0        1        |y        pitch>0
                                roll<0        |                roll<0
                        0~90度                |        90~180度
                2        __第三象限        |____第四象限4        x
                                                                |
                                90~180度|                0~90度
第二象限pitch<0        |                pitch>0第一象限
                        roll>0                |3        roll>0        */
                        //pitch: x轴角度,roll:y轴角度
int main(void)
{
        volatile int key=0,mode=0;
        float set_value_key[3]={0,0,0};
        volatile float set_length=0,set_angle=0,set_radius=0,set_value=0;
        Key_Config();                                  //按键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115200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motor_init();        //空心杯初始化
        TIM2_PWM_Init(9999,71);//频率f=72000000/10000/72=100
        TIM3_Int_Init(1999,719);//定时器中断,周期为20ms
        motor_a(1,0);motor_c(1,0);
        motor_b(1,0);motor_d(1,0);
        initial_lcd();           //OLED初始化

//        delay_ms(500);
        MPU_Init();                                        //初始化MPU6050
        while(mpu_dmp_init())
        {
                delay_ms(200);
                display_GB2312_string(0,72,"error");
        }
        clear_screen();
        display_GB2312_string(0,1,"风力摆");
        display_GB2312_string(0,72,"OK");
        while(1)
        {
                key=KeyScan();
                if(key>10)        {mode=key-10;key_count--;}
                switch (mode)
                        { case 1: {display_GB2312_string(2,1,"模式一:直线");break;}
                                case 2:{display_GB2312_string(2,1,"模式二:直线");display_GB2312_string(4,1,"设置长度:");
                                                                set_length=set_value/10;oled_display_set_length(4,84,set_length);break;}
                                case 3:{display_GB2312_string(2,1,"模式三:斜线");display_GB2312_string(4,1,"设置角度:");
                                                                set_angle=set_value;                oled_display_set_angle(4,84,set_angle);break;}
                                case 4: {display_GB2312_string(2,1,"模式四:制动");break;}
                                case 5:{display_GB2312_string(2,1,"模式五:画圆");display_GB2312_string(4,1,"设置半径:");
                                                                set_radius=set_value/10;oled_display_set_radius(4,84,set_radius);break;}}
                if((key>=0)&&(key<10))
                {set_value_key[key_count-1]=key;set_value=set_value_key[0]*100+set_value_key[1]*10+set_value_key[2];}
                if(key==10) break;
        }
        display_GB2312_string(6,1,"设置完毕");
//        motor_init();                                        //空心杯初始化
//        motor_a(1,0);motor_c(1,0);
//        motor_b(1,0);motor_d(1,0);
        while(1)
        {
                printf("%d  ",mode);
                while(mode==1){first();}
                while(mode==2){second(set_length);}
                while(mode==3){third(set_angle);}
                while(mode==4){fourth();}
                while(mode==5){fifth(set_radius);}
        }
}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 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3更新中断是否发生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3更新中断标志
                pid_flag=0;
                current_stright_speed_x=(length_x-last_length_x)/0.02;
                current_stright_speed_y=(length_y-last_length_y)/0.02;//计算速度,单位为cm/s
                last_length_x=length_x;
                last_length_y=length_y;
                printf("中断开");
                current_angle_speed_x=(pitch-last_pitch)/0.02;
                current_angle_speed_y=(roll-last_roll)/0.02;//计算速度,单位为度/s
                last_pitch=pitch;
                last_roll=roll;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